最近已遇到3台這種問題?眾神有遇過嗎?

楼主(2011-10-31):
如題:這是啥毒,還是............?

開到桌面先執行這個:

沒多久又來個掃描程式:

眾神有遇過嗎?

网友A:
我兒子的電腦遇到~我幫他重灌時~有些檔案被隱藏~包含還原檔~只能先灌WINDOWS XP後~在把備份檔的隱藏勾選掉~才還原

可依照以下步驟進行手動還原:

1.   重新開機進入安全模式(含網路功能)

2.   點選開始 > 滑鼠右鍵點選程式集 > 點選檔案總管

3.   在檔案總管中執行C:\windows\system32\cmd.exe

4.   在命令提示字元中依序輸入以下指令
attrib –h C:\*.* /s /d
attrib –h D:\*.*/s /d
若有其他磁碟機,變更磁碟機代號重複執行指令即可

5.   在檔案總管即可看到大部分的資料,請試著打開以下路徑: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
C:\ProgramData
刪除可疑的亂碼程式,例如6DSS92c31Apgjk.exe和iXeCoRGTCNoNBmj.exe

6.   下載修復登錄檔,解壓縮後執行restore_RET.1.reg

7.   重新開機回正常模式,調整開始功能表的設定

8.   檢查桌面、程式集、磁碟機、工作管理員等功能是否已恢復正常

或到趨勢官方網頁

FakeAV Remover工具下載

网友B:
中毒~那應該是假的防毒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兒子的電腦遇到~我幫他重灌時~有些檔案被隱藏~包含還原檔~只能先灌WINDOWS XP後~在把備份檔的隱藏勾選掉~ ...

大仔~!
我也只能重灌一途!
到了桌面!掃描的程式關不掉!
重新進入安全模式也是這樣!
C碟重灌後!D碟內的資料,全部都變成隱藏檔!嚇了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毒~那應該是假的防毒軟體~~~

水大~!
是啊~!昨天的那台,再給它多研究一下!
我也覺得像是跟防毒軟體有關!好像是過期了!較你去買!

网友:
難不成是傳說中的視窗炸彈!
我的建議是全顆硬碟都FORMAT掉,再重灌!
免得只重權C槽,結果D槽的病毒又回神過來,
就作白工了!

网友C:
這個從2星期前到現在大概遇到了7台客人的PC都是這種狀況~~基本上這支毒是躲在被份還原磁區內的~~所以建議做完系統後~把系統還原這個功能關掉^^

网友:
中毒了只好重灌了,曾經幫人處理一次。

楼主:
謝謝兩位C大與W大喔!
只是想說,能不能不重灌!
不之友沒有人試過,用LIVE光碟,進去把它幹掉的!

网友:
重新分割硬碟.改變各磁區大小.再format.然候C重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從2星期前到現在大概遇到了7台客人的PC都是這種狀況~~基本上這支毒是躲在被份還原磁區內的~~所以建議做 ...

之前也是遇上個病毒躲系統還原裡面,防毒軟體刪它一直刪不掉!
所以也是建議把系統還原這個功能關掉!然後解毒就ok了~

网友(2012-08-28):
我也遇到一次那是中毒.是FB中的.我也解了很久

网友:
確定是中毒了!!!

這毒不好解,重灌不一定有用,最好要把磁碟格式化一遍,重新安裝系統!!

一般防毒軟體沒得解!!    你越關會越多!!

网友:
我記得以前也遇過,是朋友的小孩的電腦,常下載網路遊戲中的毒,算一算大概有超過150個不該有的檔案,已忘了處理過程細節,不過沒有重新format.

若是windows正常畫面有問題時,會進入安全模式再進行找毒與殺毒的動作.

一般中毒的話,我都是用土法練鋼,先按Ctrl+Alt+del,查看執行程序是否有異常的檔案,若有的話,就到c:\windows\system和c:\windows\裡面,把不該有的檔案刪除,也會在c:\windows\system裡面,找最近的異常檔案,有dll和exe,而c:\windows\的話,就會有其它的檔名,先改檔案為加底線之檔名,等確定後再刪除.

然後再清除regedit內的登錄資料,msconfig開機檔內容也要清一清.

有時也會找一下網路,看看是否有類似的現象與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