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294 卓上電腦開機出現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1-10-31):
開不到WINDOW  出現NTLDR is missing  Press Ctrl + Alt + Del to restart  用WINPE碟開到 內裡間了幾個分割資料還在 若用還回原廠設定 所有資料沒有 可以有法修復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先拔出HD
找一台電腦
用外接方式或掛在第二顆以後
先把檔案讀出來
比較保險

网友A:
兩種方式可以修復....
就只教你一種就好了,能修復才是重點...

進入 BIOS 將開機選項設定為 CD-ROM

用 XP 光碟開機,系統安裝停留在歡迎安裝畫面時,按「R」進入復原主控台。

選擇你想要修復的系統。如果你的電腦只安裝了一個Windows,當然是只有「1:C:\WINDOWS」一個選擇,所以就請你按「1」,並且按下ENTER。

然後馬上就會要你輸入Administrator的密碼,如果有設定密碼,就請輸入密碼後按Enter,如果沒有設定密碼,就請直接按ENTER。

在 C:\Windows> 下鍵入" Fixboot "及按〔Y〕確認。

鍵入 COPY X:\I386\NTLDR C:\     (複製光碟的NTLDR檔案到C槽)

鍵入 COPY X:\I386\NTDETECT.COM C:\       (複製光碟的NTDETECT.COM檔案到C槽)
(說明: X: 是光碟機的代號,不知光碟機代號可以在C:\鍵入"map"就會出現所有的分割槽及光碟機代號了)

取出 Windows XP 安裝光碟 , 並鍵入 " Exit "

記得進入 BIOS 將開機選項設定恢復為硬碟啟動。

你也可以試試看在出現 C:\Windows> 後,省略掉 Fixboot 和複製光碟的NTDETECT.COM檔案這兩個步驟,只將CD上的 NTLDR 檔案複製到問題磁碟的根目錄,然後試看看可不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種方式可以修復....
就只教你一種就好了,能修復才是重點...

謝謝指點
依你指示打Fixboot "及按〔Y〕確認C
OPY X:\I386\NTLDR C:\
COPY X:\I386\NTDETECT.COM C:\
顯示[拒絕存取] 應怎樣做呀

网友A:
如果會顯示"拒絕存取"的話
先輸入chkdsk /p 強制檢查磁碟
檢查完後再回到之前的步驟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沒 /p 這個參數...

一般修復會使用 chkdsk /r.

网友:
NTLDR<==到其他XP系統上去copy回故障系統去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MBR錯誤或FAT遺失
我遇過比較多的是重建mbr就解決
應該是你在裝雙系統造成

网友:
小強你好:
你之前在http://bbs.pigoo.com/thread-33181-1-1.html
有提問ibm 8294KBA桌上電腦怎樣安裝一鍵恢復XP系統
以下是你的最後回答
已在聯想網站下載rescue & recovery  按f11 選rescue & recovery 按指示還原廠系統 到c:格式化
出現 RECOV32  T HE DIRECTORY NAME IS INVALID 做不到  會不會硬盤隱藏分區servicev001 損壞

該硬碟的MBR應該已經被軟體更改了,需要修復才可以開機。

處理方法:
1.          先使用WINDOWS安裝光碟起動電腦及進入修復主控台
2.          以防MBR修復時影響磁區資料,可執行一次「chkdsk c: /r」檢查,「/r」代表自行修復錯誤
3.          輸入「Fixmbr」指令修復MBR磁區,這個修復過程可能需要點時間

如果要改回原廠原版的作業系統,請將隱藏分區servicev001的所有檔案照片上傳,看是否可用其他軟體回復而不須原廠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會顯示"拒絕存取"的話
先輸入chkdsk /p 強制檢查磁碟
檢查完後再回到之前的步驟應該就可以了 ...

依指示 到3,4 都出現{拒絕存取}
1 chkdsk /p
2 Fixboot "及按〔Y〕確認C
3 OPY X:\I386\NTLDR C:\
4 COPY X:\I386\NTDETECT.COM C:\

网友A:
重點是要將ntldr、ntdetect.com這兩個檔案複製到C:裡面.....
如果你有WINPE或是Knoppix,這應該不難做到....
在不然將硬碟拆下,換到其他電腦上將這兩個檔案COPY進去....
不過要注意硬碟代號有可能改變,如有改變,之後裝回來要確定硬碟仍為C:

你現在遇到狀況的電腦是IBM的8294KBA嗎???
如果是,那我不敢確定我教你的方法是否可行,
畢竟有多一個隱藏磁區存在....

另外有關於CHKDSK指令及之後參數解釋:
CHKDSK : 檢查指定的磁碟機,並在需要時,修復或復原磁碟機。
此外,這個命令還會標記任何損壞的磁區,並復原可讀取的資訊。
可使用參數:
/p:徹底檢查磁碟機並更正所有錯誤。
/r:找出損壞的磁區並復原可讀取的資訊。
注意:如果指定 /r 選項,表示也指定了 /p 選項。當不使用引數指定 chkdsk 命令時,會在沒有任何選項生效的情況下檢查目前的磁碟機。

所以在這狀況下請不要下CHKDSK /R 指令,因為目前是要修復損壞的檔案而非磁區,
為了確保原啟動磁區不變,只需修復錯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要將ntldr、ntdetect.com這兩個檔案複製到C:裡面.....
如果你有WINPE或是Knoppix,這應該不難做到.... ...

我有winpe碟 應怎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