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1000H 沒過電不開機 求助

楼主(2011-11-01):
不過電對我來說真是難題................只好上來求教......感謝各問大大教導

网友:
看一下版規.貼圖大小及解析度的設定.用連結方式wish大不好備份.要幫你的大大也會麻煩些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06-1-1.html

网友:
圖實在小了點....
自己放大後又變成有碼的....實在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EPC 1000型號的, 進電那邊的八腳貼片雙MOS管很易掛而導致不過電, 再來就是供電IC愛虛焊, 重點檢檢這兩部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