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CER的主機板EG31M V1.0 冒煙的問題

楼主(2011-11-01):
朋友給的這片ACER的主機板EG31M  V1.0 ,今天想說把它裝CPU上機試試,結果AC110V一打開主機板的風扇就轉動同時聽到了"BY"的一聲+冒煙。 DSC00277  冒煙的零件是APM4500A APM4500AK.pdf (240.81 KB, 下載次數: 114) 請問一下裝的CPU故障或是不支援的CPU會燒這顆零件嗎,這個零件是RAM的供電元件嗎?還有這個零件為什麼會爆,我確定沒有短路到其他的元件。

网友:
一般冒煙在IC表面會看到焦點,有時只有一小點。
您的照片中看不太清楚也看不到焦黑。

如果確定這顆壞了,不妨直接換掉試試。
(有時候不用研究這是什麼電路,只要把壞元件換掉,能修好就是修好了)

网友:
那一顆是n+p mos 會燒那東西超會燒的,跟裝錯cpu應該沒啥關聯

网友:
附加說明 :那應該不是ram供電 ,ram供電應該在電感旁那兩顆mos

网友:
有沒IC的型號,看起來像PWM IC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看了對岸的討論串,APM4500好像是用在電腦進S3模式的時候供電給記憶體電壓的元件。不知道在這塊版子上是不是也一樣的功能。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4500

請問這顆零件會無法開機嗎開機嗎?

回eson0724大大 "有沒IC的型號,看起來像PWM IC" 圖下面有零件編號

网友:
你怎麼不動手測測咧?....打對地電阻阿....上除錯卡阿

要是可以用看的就可以知道問題郭董早請我當廠長啦

萬一它是記憶體參考電壓的來源沒了參考電壓就擋C1拉,
記憶體不過當然就不會POST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