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用STM32F103RBT6開發版做的 电感表

楼主(2011-11-01):
對ARM有興趣可以參考看看

/******************************************************************************************
STM32F103RBT6 电感表 源程序 IAR5.3
作者:杨春亮
2010-05-02  无锡新纺
******************************************************************************************/

#include "main.h"

extern u16 IC2Value ;
extern u32 Frequency ;
extern u32 L_UH ;
unsigned char p4[6]={'0','0','0','0','0','0'} ;

/*定义LCD1602--HC595--STM32的接口
HC595_DS------PB7
HC595_CLK-----PB6
HC595_STCP----PB8
LCD1602_RS----PB9
LCD1602_EN----PD2
LCD1602_R/W---GND
HC595_Q0------LCD1602_D7
HC595_Q1------LCD1602_D6
HC595_Q2------LCD1602_D5
HC595_Q3------LCD1602_D4
HC595_Q4------LCD1602_D3
HC595_Q5------LCD1602_D2
HC595_Q6------LCD1602_D1
HC595_Q7------LCD1602_D0
*/
#define DS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efine DS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efine CLK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define CLK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define STCP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STCP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RS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RS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EN_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define EN_L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void LCD1602_init     (void);
void LCD1602_clear    (void);
void LCD1602_write_char  (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1602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WriteSIOByte     (unsigned char lcd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TIM2 channel 2 pin (PA.0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ms(u16 t)
{
  u16 i,j;
  for (i=0;i<t;i++)
  {
    for (j=0;j<6000;j++) {;}
  }
}
void itoa( u32 n,unsigned char *str)
{
int i;
unsigned char j,p;
i=1000000;
p=0;

do
  {
  j=(unsigned char) (n/i);
  if (j || p || (i==1))
     {
     *str++=j+'0';
     p=1;
     }
  n%=i;
  i/=10;
  }
while (i!=0);
*str=0;
}

int mai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u32 timer;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初始参数设置

/********************配置函数功能*******************************/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  NVIC 和 Vector Table
  GPIO_Configuration();   //使用的GPIO口
  u8 p1[]="---L-METER---";
  u8 p2[]="yarp888@126.com";
  u8 p3[]="  Lx= ";
  u8 p5[]="uH";
  u8 p6[]="-OVER-";
   for ( timer =50000;timer >0;timer--)
  {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WriteSIOByte(0);
  LCD1602_init();
  LCD1602_clear();           //显示清屏

  //-------------------------------------------------------------
   /* TIM2 configuration: PWM Input mode ------------------------
     The external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IM2 CH2 pin (PA.01),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2 CCR2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2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LCD1602_clear();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string(2,0,p1);
     LCD1602_write_string(1,1,p2);
     delay_ms(1000);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while(1)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Frequency=72000000/IC2Value ;
     L_UH = 25330338000000/Frequency/Frequency;
     if (L_UH <=999999) itoa(L_UH,p4);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LCD1602_clear();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string(2,0,p1);
     LCD1602_write_string(0,1,p3);
     if (L_UH <=999999)
     {
       LCD1602_write_string(6,1,p4);
       LCD1602_write_string(13,1,p5);
     }
     else
     {
       LCD1602_write_string(6,1,p6);
     }

     delay_ms(1000);
  }
}
/**********************************************************
下列連結為原資料來源,如有侵權,或不妥,請連絡管理員或本人,將會盡速處理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 ... ang&bbs_id=9999

网友:
不錯的東西!
不過要我做可能困難XD

网友A:
雄爸:
   搜尋一下 網路有人用 89C2051做LC meter 我做過但是不太準,裡面有附程式,我照這做!!有點問題!! 還沒有時間去重寫程式,因為 還沒學到那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雄爸:
   搜尋一下 網路有人用 89C2051做LC meter 我做過但是不太準,裡面有附程式,我照這做!!有點問題!! 還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83446954

這個就是用89C2051做的阿 我自己有一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剛剛看錯『網路有人用』看成『網路沒有人用』

网友B:
我是 ~菜鳥~
無法在您的個人頁面上
寫 ~留言~
指得來此 回覆~~
.
啊!!
~寶山~
自古以來 ~寶物~
都在很遙遠的地方
小弟住北縣 永和
這裡好像沒有您稱的
"資源回收場"
殘念~~
.
原來 雄大 是新竹人士
很高興 認識您這位 電子高手
以後有許多問題
可請教於你
.
真羨慕你們
都懂得 ~編寫程式~
.
祝 順利
BX2AW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 ~菜鳥~
無法在您的個人頁面上

老大你怎麼也來了, 請教你 77,5KHZ的郵件有收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 ~菜鳥~
無法在您的個人頁面上

呵呵呵呵
您真是客氣了
在這裡,每個人都各有所長
小弟我只是喜歡胡搞些小玩具而已
對於程式也是一竅不通

看到你的呼號,我可無法與您相提並論
因為我只是"香腸"  您是"火腿"
在這方面還要稱呼你"前輩"的勒
這個論壇有你加入,必當新增繽紛色彩

网友:
回 xiaolaba 大
請問目前 77.5Khz 有否發射訊號
若有 : 是 電碼 或 其它訊號
假使有發射訊號
其涵蓋範圍 有哪些區域?

网友B:
回 雄大
前輩之稱
承受不起
每個人 各有專精
小弟知識有限
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
真好 認識您 是懂寫程式的
請教一下
C 語言
寫好的程式
是否
可 燒錄至 各類型的 單晶片
如 8051 or PIC
謝謝~~

网友:
正好路過 沒想到還能在這看到bx2aw這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雄大
前輩之稱
承受不起

真是誤會大了
我是吃硬不吃軟的啦
軟體程式你要找其他酷友
yse & antlu  對C都很在行的

网友:
回 er230059大 您好
小弟是酷網的新手
請關照
感謝~~

网友:
回 雄大
只吃硬 ( 那牙齒一定很強壯 )
.
感謝提供 兩位 C 高手 yse & antlu 大
有機會定向 兩大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