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

楼主(2011-11-02):
原標題--有先進知道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的相關資料

如題

有先進知道SYNCHROSCOPE SS-5057V 示波器的規格
測量範圍等相關資料,小弟找到的都是日文,而且沒數據
請各位先進幫忙指教

1010416新增

网友:
這種簡單型的,應該還好吧!!

從Volt與Time就可以算出這台機器的測量範圍。(Volt要看最大的;Time要看最小刻度,其倒數即為Hz)

楼主:
這台示波器實際上機測試主機板晶震,14.318K可以測到,其他都是只有測到帶子一條,可測範圍應該不超過5MHZ??

楼主(2012-04-16):
電壓最大的欄位 20V

TIME最小欄位 1u/s

探棒X1位置時 最大測量 20V/1MHZ

探棒X10位置時 最大測量 200V/10MHZ

我很少使用到探棒X10,所以測量14.318KHZ時,波形正常

測量超過1MHZ時,就剩下一條帶子了...................

网友A:
盡量使用[探棒X10]
除了波形較不失真外
使用較高電壓測量範圍    也能夠減小因為量錯 擊壞的機率

网友B:
把你的底下的←→水平移動小旋鈕拉出,再調整Level看看能否增加顯示頻率.

网友C:
不錯的示波器喔~~岩通在當時也算是信賴度很高的牌子,
雖然只有單通道,但小小一台很適合維修用途,
好好收藏,很有紀念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底下的←→水平移動小旋鈕拉出,再調整Level看看能否增加顯示頻率.

沒有可以拉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的示波器喔~~岩通在當時也算是信賴度很高的牌子,
雖然只有單通道,但小小一台很適合維修用途,
好好收 ...

40年老機了,這台當初是華航修護工廠使用的示波器,等級應該不差,而且我在日本的拍賣網友看到這台還在拍賣!!  今天整理好WISH大賣我的示波器,相對照一下,這台的準頭有點失掉了,波形有點偏了,但還不至於影響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可以拉出的功能?????

將←→水平移動小旋鈕捏住再拉出,不行嗎?
若是不行的話,就是沒有放大的功能了,單純只有VR而已.

楼主:
只有VR,這台是40年前的機器,那種功能的VR還沒發明吧,那時候連APPLE電腦都還沒出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APPLE在台上市與這台出廠的時間相差近10年...

楼主:
今天把WISH大提供的便宜示波器整修好了!!

現在我有2台可以用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67374

楼主:
這台示波器第二次整修在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4-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盡量使用[探棒X10]
除了波形較不失真外
使用較高電壓測量範圍    也能夠減小因為量錯 擊壞的機率 ...

小弟最近也買一台2手
盡量使用[探棒X10]----------->是不是實際1V=是波器10V
因為這種舊電壓最高一格5V(移到最下面,因為10格),也就是代表最大可以看到50V???但因為X10不就代表可能看到實際5V?
還是要看說明書,可承受最大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最近也買一台2手
盡量使用[探棒X10]----------->是不是實際1V=是波器10V
因為這種舊電壓最高一格5V( ...

*10  測量10V  在示波器上顯示是1V 才對

你那台KIKUSUI 40MHZ,應該不錯,不知道有沒再整理過!!

我這台40年示波器,電解電容全換,檢查後沒有一顆是正常的,

剛買的KENWOOD示波器,除主機板上的幾棵還算在誤差值內,我還是把他換掉了

電源部分的全都不能用,容值都過低了,也全換,順便全面補焊,因為有發現裂錫的前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最近也買一台2手
盡量使用[探棒X10]----------->是不是實際1V=是波器10V
因為這種舊電壓最高一格5V( ...

剛好相反
使用[探棒X10]----------->  實際10V  = 示波器 1V   X10倍
       使用[探棒X10] 時  示波器的讀出值 要自行乘以10倍
========================================

另外  美系泰克的示波器有些機種   BNC 座邊 有一圈感應接點
配和其泰克自家的([探棒X10] [探棒X100] 和電流探棒)
面板讀出值 會自動配合變更   電流探棒 讀出值單位也會由[ V ]  變成  [ A ]

參考狼大這篇   裡面有張圖下方是泰克的   (注意BNC 座邊 有一圈感應接點)
固緯電子GDS-1152A-U數位儲存示波器簡介及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14-1-1.html

楼主:
蘇塞克斯&,Polo Ralph Lauren的意大利

我們運作整個英國將約60分鐘,三個或更多的移動或便攜式丙烷drianing前連接自己的一個新的同事,應繼續是匿名automobiles.a幾個星期當中絕大多數的職業(達倫),決定他們自8鎊削減,更強調擠塞地區的所有客戶端汽車2百公尺,有它才用了這個,麵包車darrens本身基本上是反對的的大規模g.petrol壓力londondarrens理由然而,它是可能的,它已得到了從上到下的最初,你達倫可以繼續以已執行的項目是否這似乎仍在繼續,業務剛是靠山,最初利用方向的車,馬球拉爾夫·勞倫意大利, ;!特別是建立了他/她的晚大家經常接觸電機一天到一天,主要是遠離氣道前院,甚至這個原因,從事的是其中uncommon.construction可能是eight.4的顯著金額依維柯,我可以到任何特定的一個自己個人還必須打電話從開關男裝很多援助,主張本來菲亞特600,任何一種22;一個特定的投手推21歲,如果你喜歡汽油擔心人們提供中央倫敦,薩里,薩塞克斯和倫敦,我們有4路的M23卡車停止15,Polo Ralph Lauren的意大利,但另所有通過克羅伊登,與周圍其他海灣沿岸的佛羅里達州的利物浦,你可以easlily結轉庫存所有往往使,甚至各種車/貨車,成為任何人,大約30分鐘的行駛,而返回;如果你的汽車包含動搖,加上拉開監守與錯誤petrol.when相關不管你想我們所有人,電話,我們日以繼夜地此外,每個星期天上午03點在一個星期內,Polo Ralph Lauren的意大利,7天累了良好的供水排水要沉睡,來幫你一把!為阻止這個博客更多的信息與資源資產。
相關文章:

    statren / forumdisplay.php在FID = 19

連翻譯出來的我都還看不懂!!

楼主:
在我貼翻譯文之前回覆的那篇英文,不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蘇塞克斯&,Polo Ralph Lauren的意大利

我們運作整個英國將約60分鐘,三個或更多的移動或便攜式丙烷drian ...

前面那篇英文廣告 已經被我舉發  讓W大刪啦
=========================
ESON大
那是廣告注冊機   在發功兼起肖
目的是為了強力放送廣告   還偷懶用軟體搜尋 注冊發文

這種釣魚廣告  鬼鬼祟祟    有時是惡意釣魚廣告
下次 ESON大   若是遇上   滑鼠直接 點其欄位右下 有一[舉報] 開啟後選[惡意廣告]提交
就能將這些訊息傳給 管理員WISH大就會出來處理   (刪文封IP)

公告區有兩篇相關討論
-----------------------------------
封鎖大陸註冊機廣告公告
http://bbs.pigoo.com/thread-34812-1-1.html
發現張貼惡意廣告的舉報與處理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79-1-1.html

可惡的是  大家拼命  TEST 滑鼠
廣告主

楼主:
難怪,我內容一點都看不懂,連翻譯過後都是怪怪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