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的選擇

楼主(2011-11-02):
想要買台直流的電源供應器,本來目的是為了充手電筒的18650,但想想要物盡其用,也許可用在學習電子電路上的供電,不知有無推薦的呢?也歡迎自我推薦啦

网友:
如果電流不大,可以裝這台.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5-15v-4setsPower.htm

可調電壓電流電源供應器 1 - 29 V / 0 - 1.5A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0.2V ~ 50V/4A/2A,買套件,或者網頁裡有連結電路.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ps-504.htm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3310724666#qna
GW(固緯) GPC-3030 Dual Tracking Power Supply可調式電源供應器(2組30V 3A)
二手只要NT$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3310724666#qna
GW(固緯) GPC-3030 Dual Tracking Power Supply可 ...

若不計較精密度的話,這台不錯.

楼主:
請問scottwang大哥所推薦的,解析度如何?

有朋友推薦一台GW 1830,不過貴很多,算是測試儀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cottwang大哥所推薦的,解析度如何?

有朋友推薦一台GW 1830,不過貴很多,算是測試儀器 ...

1. 這台二手約1萬 -- 高解析度:10mV、1mA,4位數顯示,
其可能的顯示 :
a) 0.010V ~ 1.990V. (最後一位為無效的)
b) 0.100V ~ 19.99V.
c) 1.000V ~ 199.9V (最高單位顯示,有可能由內部設限)
http://www.gwinstek.com/tw/produ ... p;mid=90&id=390

2. 這台應該很讚 -- 這台是很讚,但它是電池測試系統,不是一般的Power,Battery Automation Test Systems
http://www.acutechsys.com/index_ ... own&searchname=

3. 這台是用在電動賽車的,用途比較有限 -- 它是充電器,不是一般的Powe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49404064

4. 固緯這台受限於是指針式的,所以解析度可能不高,也不易調到較精細的刻度,做一般用途是不錯.
GW(固緯) GPC-3030 Dual Tracking Power Supply可調式電源供應器(2組30V 3A)
二手只要NT$8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3310724666#qna

5. 我所介紹的是你要DIY的,就是一般用途,解說要看內容.

要買什麼,要看用途.

网友B:
不知道 alend 有沒價格預算及 “特殊” 的用途。
說實在的,目前電源供應器品質大不如前了(看外殼就可看出了),以前用料很紮實,現在的好像豆腐渣。

我是建議買中古的,在 2000-3000 元就可買到不錯的了。

如以下兩台 GW 的,一台約 2000 元,一台約 3000 元。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的回覆!其實scottwang大哥回覆需求在哪?嗯!我本來一開始是想要充電,但想說現在開始要接觸電子電路,應該可以有一台直流電源供應,可能找台適用性高點的,解析度好點的,不過看來看起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讓各位見笑了,看來問了個笨問題.

scottwang兄給的待我有細看後,再向您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alend 有沒價格預算及 “特殊” 的用途。
說實在的,目前電源供應器品質大不如前了(看外殼就可看出 ...

"目前電源供應器品質大不如前了(看外殼就可看出了),以前用料很紮實,現在的好像豆腐渣"

哇!是線性電源改成switching power的原因嗎?或是輸出的品質?或是耐用度?

网友:
1) 你如果錢的預算夠,一萬的那台優先.
2) 再來就是cremaker介紹的第二台數位式的.
若是想要學的多一些,可以先買2) ,再來學習我介紹的那些.

网友C:
若使用率不高的話,預算拿去吃吃喝喝比較優 !我有一台 Topward 6303D,偶爾用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使用率不高的話,預算拿去吃吃喝喝比較優 !我有一台 Topward 6303D,偶爾用用而已。 ...

你已經吃飽了,人家才開始要升火而已,你就要人家拿水準備熄火,這樣會餓肚子的...

你應該告訴他如何生火才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電源供應器品質大不如前了(看外殼就可看出了),以前用料很紮實,現在的好像豆腐渣"

哇!是線性電 ...

我有到一些賣場看一些 DC 電源供應器,說實在的,我不是很喜歡(純個人看法)。
我會建議那兩台,主要是這兩台真的很實用,一般或是中階使用應該夠了。

它的功能,可串聯(電壓)、並聯(電流)及 5V(一般常用的 TTL 電壓),不是很苛求的需求,我想夠了。

其實,電源供應器構造很簡單的,維修起來不難,所以新品及中古之間,我是建議選中古,主要是價差問題。

另一個要注意的就是,這些中古的儀器,到手後一定要整理一下,業者只提供 “堪用”,但要讓它使用很久,這是必要的工作 -> 整理。

尤其是一些電容,最好都換成日系的,這成本不高的,想想,一台電源供應器用個 10 年(整理後)絕對沒問題,這樣的投資絕對值得的。

^_^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菜鳥n_109|
那我可以請教,前輩們都拿這東西來做什麼?

有人有製作音響後級用的switching power supply經驗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菜鳥
那我可以請教,前輩們都拿這東西來做什麼?

若是你的心臟夠強,不怕挫折,如果你要當做研究題材的話,不錯啦,可以讓你得到很多的經驗.

若只是好玩而已,那還是算了吧,Swicthing Power的高頻干擾問題,只怕會讓你連音響都想仍了.

网友E:
alend 大
假如你的要求不太大,充18650鋰電池用,小弟在這個方向和你需求一樣,
我只找了LM317 再加電流表、電壓表各一,LM317可以承受1.5A (TO-220),
用不要的電腦power自己組裝一下,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你的心臟夠強,不怕挫折,如果你要當做研究題材的話,不錯啦,可以讓你得到很多的經驗.

若只是好玩而已 ...

請問"高頻干擾"如何來?怎麼去除?

算是實驗吧!因我有一部A類amp,想說若可以用交換電源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end 大
假如你的要求不太大,充18650鋰電池用,小弟在這個方向和你需求一樣,
我只找了LM317 再加電流表 ...

我查了一下,想問個笨問題:

Vo=1.25V*(1+R2/R1)+Iadj*R2
可以說明一下公式嗎?
也有
Vo=1.25*((R2+R2)/R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高頻干擾"如何來?怎麼去除?

算是實驗吧!因我有一部A類amp,想說若可以用交換電源應該不錯 ...

alend 大,會用交換式電源,主要是考量体積及效率問題。

在 AMP 上,很少用交換式電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想問個笨問題:

Vo=1.25V*(1+R2/R1)+Iadj*R2

其實這個最好自己做個簡單的測試,一些問題就可解決了。

若是 471 不便用,介紹 L200,這個零件不錯用,依你的需求應該是夠用了。

^_^

网友E:
當輸入大於等於28V時
R1 是常數電阻=240歐姆
R2 是可變電阻,你把它等於0,輸出就約等於1.25V
至於R2範圍最大是5K,輸出是1.2V~25V。
在12V的power輸出,我只買500歐姆的來使用。
你可以測試自己需求再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輸入大於等於28V時
R1 是常數電阻=240歐姆
R2 是可變電阻,你把它等於0,輸出就約等於1.25V

剛查到公式的推導,好像可以瞭解了!再問個笨問題,設R2固定值是因為要做出1.25V的壓差嗎?
LM317是供正電壓
LM337是供負電壓(這要用在哪?)

小弟非學電子相關,腦子不靈光(scottwang兄的圖,有些符號還看不懂,努力中),問題很呆,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end 大,會用交換式電源,主要是考量体積及效率問題。

在 AMP 上,很少用交換式電源的。 ...

我有看chord, linn在使用,且效果看來不錯,所以在想為何不試試,實在是初入門,有看文件了,但電學也還在加油!這也是學習啦!說不定哪天也做個6C33!哈,在作夢!(如果我是scottwang兄,美夢就成真啦!立刻來DIY做一台)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138215-1-1.html
http://www.rctw.net/thread-173496-1-1.html
這個充電器真的很強!而且還有高手做出充電管理,好強!好貴,有人會DIY嗎?包含它的功能喔..

18650充電我是看到有慘劇發生,為了安全,還是小心使用好.

楼主:
再請教個問題,電源供應器的"解析度"是怎麼達成?(我把解析度定義為誤差)
像GW 1830它的解析度,DIY做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end 大
假如你的要求不太大,充18650鋰電池用,小弟在這個方向和你需求一樣,
我只找了LM317 再加電流表 ...

除了電路圖看過(scottwang)小弟還沒DIY做過咧,要買哪些材料說!(歡迎取笑)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rctw.net/thread-138215-1-1.html
http://www.rctw.net/thread-173496-1-1.html
這個充電器真的 ...

這台是要外加直流電源供應,大部份人是使用MW 1000W 24V,也有用MW 1500W(30v/50a)
現在的power都好貴

网友D:
有興趣DIY的話,建議你去買2樓所說的那種規格的套件,一來電路都有了,PCB和零件都有了,只要一個晚上你就可以玩了.

當有問題發生時, 就是你真正學習的開始囉....

買套件也可能發生的事:
1. 電路圖錯誤,零件故意畫錯.
2. 電路圖錯誤,零件數值標錯.
3. 所附零件不對,容量不對,耐壓不對,電阻值不對,零件故障,等等...
4. 缺零件.
5. 其它.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興趣DIY的話,建議你去買2樓所說的那種規格的套件,一來電路都有了,PCB和零件都有了,只要一個晚上你就可以 ...

請問有推薦和連結嗎?google一下,好像不多,有的都是學生套件

想先依您的圖來做或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