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維修遇到困難求助各位大大

楼主(2011-11-02):
小弟我有一顆PS
最近在電腦使用上常常開機要按好幾次才可以開成
或是在winxp使用中速度變慢
直到今天開機按下去後,電腦的情況就是好像PS吃到太重的負載,一直重啟
但是是連bios也沒進,螢幕也沒顯示
然後我就拆下來檢查power
目前我換了一顆2200uF,10V的電容因為它比較明顯是有爆的
然後我上電,14腳接地,測得的各路輸出電壓都正常
只有PS-OK這個輸出都為低壓(14接地,沒接地的情況都低壓)
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
教教我吧

网友:
有圖嗎?? 我有修過不少POWER,大多都是通病部分,你可以先檢查一下,有些電容外表沒故障不代表它沒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09-1-1.html
這篇就是典型例子!!

网友:
[只有PS-OK這個輸出都為低壓(14接地,沒接地的情況都低壓)]

如果是樣電腦是無法啟動的 !!!

你可以找一下站內有很多有關 ps-ok 不良的實例  !!

网友:
看一下有沒 7805 OR 7905 OR 7812 OR 7912 有的話拆下來檢查一下

网友A:
測量時有插在主機版上嗎?
PS-OK電壓是<2V還是0V

网友B:
這顆Power最大的功率才160W,你要不要考慮換一個,修當然是能修,不過重載能不能用,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网友C:
電容老化,全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時有插在主機版上嗎?
PS-OK電壓是

小於2v…大約在6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老化,全部換掉...

我今天拆下2200uf的電容五顆大概都在2500~2600uF之間!!!等一下換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Power最大的功率才160W,你要不要考慮換一個,修當然是能修,不過重載能不能用,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

呵呵!!!因為是特殊用的電腦!!有帳的~~所以也就沒有改!就自己修修看了啊!!!

楼主:
我看了電路灰色那條線有接到一個IC,TPS3510
我查了一下是3 channel supervisor for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但去彰化市大山問還有南投屯電子材料沒賣…看樣子好像要去台中才買的到了!!
那是我猜是那顆IC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電路灰色那條線有接到一個IC,TPS3510
我查了一下是3 channel supervisor for switch-mode power sup ...

如果是用TPS3510
  灰色那條線就是接到PIN_8/PGO 囉

在認定TPS3510 陣亡前  PIN_8/PGO 要成為HI 的條件也檢查一下吧
   1.量一下PIN_8/PGO 到GND 阻抗   是不是PIN_8  漏電短路
   2. PIN_8  PULL HIGH 到5V 的電阻有沒有問題 或是錫裂
    3.  3.3V 5V 12V既然OK   TPS3510的PGI PIN_1 電壓是多少 ? (PGI 必須> 1.15 V )
這些還有掙扎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TPS3510
  灰色那條線就是接到PIN_8/PGO 囉

在認定TPS3510 陣亡前  PIN_8/PGO 要成為HI 的條件也檢查一下吧
    1.量一下PIN_8/PGO 到GND 阻抗   是不是PIN_8  漏電短路(未上電,5.1kΩ)
    2. PIN_8  PULL HIGH 到5V 的電阻有沒有問題 或是錫裂(我不懂這個條件的意思耶!?)
     3.  3.3V 5V 12V既然OK   TPS3510的PGI PIN_1 電壓是多少 ?(上電,大概在1.7~9之間)
Vcc未觸發量到的是4.6V
        觸發量到的是10.6V
只有PGO這支腳位輸出大概都在70mv都一樣

网友:
PULL HIGH  電阻參考

TPS3510 的PSON 信號對嗎
=============
若是條件都對==>TPS3510凶多吉少

如果買不到IC  TPS3510/TPS3511
而這POWER 又不能換
那就用上圖下面 單擊器電路取代  只是少了5V/12V 電源監視功能
圖下22uF ==> 可以到100uF  耐壓隨便 16V
        47K  ==> 可以到100K

這只是ㄧ般RESET 電路而已
測試時  甚至在22uF 並個開關
開關短路==> RESET
開關開路==> 開始

网友:
TPS3510可以使用LP7510、WT7510、HY510N替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認定TPS3510 陣亡前  PIN_8/PGO 要成為HI 的條件也檢查一下吧
    1.量一下PIN_8/PGO 到GND 阻抗   是 ...

請列出 TPS 3510 正常開機下 !!

各腳位實際測得的電壓 !!! (小心不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列出 TPS 3510 正常開機下 !!

各腳位實際測得的電壓 !!! (小心不要短路了)

PGI:1.64V
3腳位:0.4V
4腳位:123mV
PGO:63.2mV
Vcc:10.92V
v5:5.29V
V3:3.4V

网友E:
引用 楼主:
PGI:1.64V
3腳位:0.4V
4腳位:123mV

請檢查 PGO 的電路 !!! (有無短路接地)  , 還有如同 14 樓講的那顆電阻很重要 , 不知你檢查過了沒 ??

如果 PGO 電路檢查沒問題 !! 可以把 PGO 的接腳焊錫吸掉使其空焊 , 測量 PGO 的電路是不是有 5v 的電壓出現 !!! (正常應該測的到) !!!

那應該就是 TPS 3510 本身的問題 !! 換掉應該就可解決 !!!

p.s : 另外你的 VCC 有點低 !! 但不會有影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Power最大的功率才160W,你要不要考慮換一個,修當然是能修,不過重載能不能用,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

對呀~我隨便到資源回收場去找電源供應器,隨便一顆都 300W 以上,若非單純更換電容可以解決,我看就不需要花太多心思了。當然,練功的話是 OK。

网友:
查不到問題點的話,我會將有問題附近的所有零件都拆下來測量,尤其是電容、電阻,若阻值、容值有異常,附近的電晶體、MOS等就有可能異常,應該能查到故障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檢查 PGO 的電路 !!! (有無短路接地)  , 還有如同 14 樓講的那顆電阻很重要 , 不知你檢查過了沒 ??

如 ...

最近我在網路上買了一顆IC替換掉
結果還是一樣

我直接量PGO對地0.7kΩ
然後我剛剛把PGO接腳焊錫吸掉使其空焊,測到PGO輸出30mv
PGO電路有5V...
假設IC是壞的,我上網買來換上去應該會正常工作(除非我買到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在網路上買了一顆IC替換掉
結果還是一樣

理論上不可i能這樣子 !!
我想一是有什麼地方疏漏掉了 !!
要不你把電路 (正反面) 照片po 上
並來個 ic 相關電路特寫 !!!

p.s : ic 本身接地腳是否正常 ????

网友:
+1..

如果可以的話來張近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在網路上買了一顆IC替換掉
結果還是一樣

1.空焊pin PGO ,你測到PGO輸出是30mV  是正常的  因為此時是虛接 任何電壓都有可能---->你查一下datasheet會發現它是open drain架構 需要外部接pull high電阻 才能有正常動作
(附件WT7510 可pin to pin 代用)

2.PGO NG  先檢查電阻pull high是否異常  若是過小 易造成 IC內部mos fet燒毀

3.查看pull high電源的來源
如電路圖中pull high 是由sb5V 提供 就檢查 sb5V 上的電解電容是否異常
有的設計是由+5V提供 那就查+5V上的電解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