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VO M52G 筆電 BIOS電池沒電了,電池藏在哪裡??[已解決]

楼主(2011-11-02):
狀況:開機時BIOS都恢復原廠設定,無法由硬碟優先開啟...
請問各位高手有沒有人知道M52G BIOS電池是放在哪裡?
拆開RAM與CPU散熱片那個蓋板,還有硬碟那邊也拆開來,
把靠近CPU或晶片旁(不知是不是南橋)塑膠遮板掀開,也沒發現
電池的蹤跡?.....

网友A:
在主機板上.......好心的廠商會設計在打開蓋板就可以看到
的地方,如記憶體、擴充卡等蓋板處。要是沒有就得拆機
拉....看是什麼規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主機板上.......好心的廠商會設計在打開蓋板就可以看到
的地方,如記憶體、擴充卡等蓋板處。要是沒有就得 ...

今天才幫客人換一台ACER的BIOS電池.廠商還真不好心.把它藏到最底層.
一定要脫光光才有辦法更換.

网友:
都看不到只能全拆了
冷門機器找不到拆解圖

楼主:
小弟就是怕怕,只有整個底盤稍微掀開,用燈東照西照地找,好像不是在
這一面,該不會是藏在主機板的另一面,得把整個鍵盤都分離了才看得到吧?
好吧!在努力....

网友:
應該要拆光到最底層才看的到喔

网友:
總之....這玩意兒就在主機板上頭,不是
PCB正面就是反面,電池規格沒有統一
,你得見招拆招。我看過華碩用CR2032
也看過ACER用CR1220....

連電池座都沒統一設計,好的用電池座
安裝,更換電池方便。賊的給你用電線
連接,你還得做手腳把電線焊接上電池
。你小心點拆開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才幫客人換一台ACER的BIOS電池.廠商還真不好心.把它藏到最底層.
一定要脫光光才有辦法更換.{:10_675: ...

我弄過最方便的就在記憶體擴充槽邊邊,打開擴充蓋
就看的到電池,還用最普遍的CR2032電池配電池座。

网友:
依我拆過n台筆電來說...
大都是在上層比較多...
躲在觸控板旁邊最多....(差不多鍵盤那層要拆光)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言!
待我把它分解後,在po張照也大家知曉!  XD

楼主:
底板和鍵盤想要給他分離,拆呀拆的...一不小心...ㄅ一ㄚ 一聲好像裂掉的聲音,
哇!有支柱子斷了,就在裝電池的那個地方有兩根,怎麼看都找不到該如何下手?
哀~還是去給人家賺好了..@#於是一 一地裝回去,結果才發現..這邊有印xxBAT1的插座,
該不會是BIOS電池的位置吧?先測試看看.....結果! 冰GO~
原來電池是藏在散熱片旁邊的底座角落裡面,不全部拆掉是無法看到的,
所以把線剪掉,自己用CR2032電池放在WIFI卡上面即可.
以下看圖:

BIOS電池位置

BIOS電池位置

直接放在此

直接放在此

网友:
這種的很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