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L 1916 AS 螢幕自動開關求助[已修復]

楼主(2011-11-03):
這台剛拿到手有畫面然後開機畫面正常熱機後會暗掉
二話不說就把它拆了發現異常的乾淨漂亮
照慣例只會換電容的我就把電容全換了
現在螢幕開機會有ACER的字樣然後出現電腦的畫面  再關機出現ACER的畫面一直重覆這開關的動作
上電單測P+I版只有5V輸出
因為這版子前例沒搜尋到所以請教前輩重點區在哪?
感激不盡

网友:
按鍵問題...
先把按鍵板連接線拔掉看是否狀況排除...

网友:
如果按鍵拔除還會.....你可以乾脆直接把P板電容給換了,外觀
正常不代表功能正常....

看看按鍵板按鈕有無漏電....(沒按下就些微導通)

网友:
按鍵問題...+1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提示.的確是按鍵開關的問題^^目前測試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