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NAC奶瓶消毒機-啟動問題

楼主(2011-11-03):
(照片隨後附上)

此機有加熱消毒功能,但是控制面板按下啟動,啟動燈亮,但是手指頭離開又關機,但是手指不離開可啟動!
拆開看有2顆繼電器,應該是無法自保持供電來激磁繼電器,請問這有可能是啥原因呢?

网友:
大大可以試著換掉面板上的開關,再試一次。

网友:
有一種恆溫器它的上面有做一顆開關,常溫下是不導通的,
當你需要加熱時壓下去她會導通,當溫度達到後它會跳起,變成不導通
你的啟動鍵是不是利用這顆零件控制的,如果是應該是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