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故障還有修理價值嗎?

楼主(2011-11-03):
各位大大依你們豐富的經驗,麻煩提供個意見

目前尚在使用 ViewSonic P775 這顆螢幕,之前是爾而會聽到螢幕內繼電器切換聲,然後螢幕熄滅。有時立刻會有螢幕出現,有時得按掉螢幕電源再重開才能看到畫面。

但今天它又出新狀況了...我通常設定更新率為75Hz,但今天一開機它更新率不知道變成多少,總覺得螢幕一直在閃爍,跟設在更新率為60Hz的螢幕一樣的閃...怎樣切換更新率那繼電器就是都沒反應。造成螢幕無論是哪個更新率還是一直閃

這樣建議拆開來修?還是換用LED背光的液晶螢幕?

网友:
1. 拆開來看看,覺得麻煩就不要修了,把高壓線圈拆下來留著.
2. 若不是用於畫圖,換掉CRT,改用LCD,較省電,省$$,少輻射,重量輕易搬移,空間小,這麼多優點.

我自己還有3台CRT,都是買二手的,一台當電視看,電腦 P5(只有64MB DRAM) ,windows 3.1,夠嗆吧,一台隨時可以用的備用品和電腦,一台勉強可以用,先收起來放著,以後也是要改LCD的.

网友:
目前是液晶螢幕為主流了,有的人一樣愛用映像管螢幕,端看使用者需求,你習慣看映像管螢幕就看映像管螢幕,壽命長,顯示的畫素比較逼真,缺點修理較貴,新品也比較貴現在也比較少,就看大大如何決擇了!

网友:
拆開看好不好修,覺得不好修就丟了吧!!

我曾經撿過一台17吋CRT,拆開一看,有燒焦。就把爆掉的麥拉電容換掉,到目前為止都還很健康。
除了燒掉,再會想修的就是接觸不良。拆開一看,不知道問題在哪邊,就不修丟了。

我現在CRT多是接電視盒在看電視,CRT這種東西就讓它隨著時間慢慢Fade out吧!!

网友:
請先將接頭噴 WD-40 後用舊牙刷刷一刷,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同步訊號收不到

不行,再來拆開,
機板 WD-40 噴一噴,一些端子的地方用舊牙刷刷一刷,

PF775 很多人還在用,故障可以送人當維修備品

网友:
我手上還有兩台P775,兩台都是好的,但是一台的外殼已經脆化了,稍一用力就破成一片一片,所以現在我都不敢動它,這台平面直角的CRT顏色非常漂亮,所以修修看吧!
如果真的修不好可以賣給我,我可以拿來換那個外殼,當然前提是你的P775的外殼是要好的才行。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今天早上換上別部電腦的液晶螢幕來用,覺得比P775還刺眼多了...亮度對比gamma都調柔和了也一樣。
眼睛好吃力...我會先找個時間拆開那P775搞看看,能不能讓它延壽。不然我眼睛可能會縮短數十年使用年限。

我手上這顆是1998年一月出廠,日本製造的,外殼還算蠻堅固的!除了被我鎖了幾個洞來固定保護鏡外,大致上皮還蠻厚蠻堅固的!要是決定讓它除役的話,就直接送Wish大。

之前我也用過一顆ViewSonic CRT螢幕,也是外殼一按就裂開...那顆好像是新加坡還是東南亞哪個國家做的?忘了?也是被外殼嚇到,那顆當時一故障就交給回收商低價回收了。

网友:
我CRT的螢幕沒壞,只是有點模糊我就送到回收廠去換LCD回來了,LCD自己修全部成本還不到500,建議換了你的CRT吧,LED的都出了,還是要前進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