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hlon 64 X2 5200+之起死回生

楼主(2011-11-03):
這顆Athlon 64 X2 5200+處理理器是六月那時網拍一百多塊買的,賣方已明確說明故障不開機..等我收
到貨後也試過,真的,就是不開機....一時也沒想那麼多,直接就丟到雜物堆裡,最近因為翻找一些故障板
拆零件,才突然想起.....chaimarvin大大的Intel C2.66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304&highlight=2.66
一時興起,如法泡製看看,不能用就算了,本來就是故障的~~能用的話,那........可爽了!

CPU的邊角有摔到過...痕跡很明顯

注入免洗助焊劑,準備烤一烤.....繞著CPU的邊邊加熱到助焊劑乾掉,再繞個兩分半左右
,....靜置待其冷卻~~

令人緊張的時刻...它"B"一聲~~開機了....

只是能開機還不夠,接著安裝XP...

OK...又撿回個機會

TO chaimarvin大大:是滴...那種"爽翻天"的感覺...偶能體會

网友:
這真的是一整個爽翻天,一百多塊錢買到不錯的雙核心CPU

网友A:
這是哪種故障情形阿!!是針腳虛焊了嗎????

另外請教大大您的烘烤法溫度控制方面是如何取捨?助焊劑是哪一種?

我有使用松香+酒精方式可是松香感覺太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哪種故障情形阿!!是針腳虛焊了嗎????

另外請教大大您的烘烤法溫度控制方面是如何取捨?助焊劑是哪一種 ...

其實..哪兒虛焊我不知道.....只是死馬當活馬醫..能救起來算運氣,救不起來也罷了...
熱風槍!?呵呵,我沒專業型的,只有這一把....
至於助焊劑只是一般很容易買到的免洗水性助焊劑....您說的"松香+酒精"...小弟
沒用過~~~
怎麼加焊!?方法小弟有寫出來,您多加思考一下,應能瞭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哪兒虛焊我不知道.....只是死馬當活馬醫..能救起來算運氣,救不起來也罷了...
熱風槍!?呵呵,我沒專 ...

有做溫度控制嗎??

网友:
這真的太神奇了
就烤那些腳就能復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溫度控制嗎??

沒..沒用到溫度控制...只是要注意風口別太靠近針腳,以免針腳的錫溶了,跟著被吹掉~~

网友A:
我前2天烤478的CPU座沒成功?還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2天烤478的CPU座沒成功?還在努力中!!

Intel也好,AMD也好..個人覺得能救回的機率不定,或許真的是看運氣,
能救回來的應該本身傷害不大...這是小弟的想法而已

网友:
看來不止滿了,還溢出來了------新還豬格格

网友:
恭喜您完修。。您是第2位 咱看到有【修好CPU的網友】^-^

网友B:
之前我是遇到一顆4000+
腳針光澤不是很好n_066|
噴上WD40,牙刷刷一刷<亮晶晶>卻還是一樣不跑碼n_029|
感覺WD40油油的,就用熱風槍烤一烤<感覺沒啥可救,就很大力的把它烤乾>
然後就和大大一樣復活了...:on_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是遇到一顆4000+
腳針光澤不是很好
噴上WD40,牙刷刷一刷卻還是一樣不跑碼

呵呵~恭喜阿桂大...運氣很好喔

网友:
同文同型的…其實我也補焊過,真的也可以,但…實機一個後又掛了,幾乎跟整合橋補焊的命運一樣
而CeleronD那顆就沒問題了。

网友:
這樣也烤的活??我也有一棵k8 3200+不開...
改天來玩看看~

网友(2011-12-06):
嘿嘿.... 手上有顆P4 506, Socket 775的, 不亮機一直丟一旁.... 今天幫人家補焊一支939CPU的針腳時, 就突然想起chaimarvin大和John大的這兩篇文......

就拿它上機測試一下, 還是一樣不亮 (無VCORE電壓), 就依樣畫壺蘆的把它反過來灌滿免洗焊劑, 用350度大口風筒 (我沒有熱風槍.... ) 打圈吹了5分鐘....

待涼了後用天拿水+牙刷刷一片 (雖說是免洗, 但乾了後好像有層膜蓋在上面, 不洗不成, Orz..), 再拿個橡皮刷把接點刷乾淨, 上機 "o都" 一聲亮了, 現在我就是用它來上Pigoo寫這編文的, 嘿嘿~~

网友C:
我有一顆被雷打到的, 可以開機, 但不能裝xp
底座有幾根腳黑黑的, 有沒有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顆被雷打到的, 可以開機, 但不能裝xp
底座有幾根腳黑黑的, 有沒有救啊 ...

CPU能開機,不能安裝XP.....這狀況以前遇到過,救回來的機會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顆被雷打到的, 可以開機, 但不能裝xp
底座有幾根腳黑黑的, 有沒有救啊 ...

在BIOS中關掉CPU的L1/L2 Cache 續個測試下, 若關掉其中一個正常,那就是Cache內傷, 沒得救了, 要不將就用, 不不就做測試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BIOS中關掉CPU的L1/L2 Cache 續個測試下, 若關掉其中一個正常,那就是Cache內傷, 沒得救了, 要不將就用, ...

啊~~來不及了, 丟掉了

网友:
也許加溫(焊)後~~ 內部的焊點接觸就好了,所以就可以用了
下面這顆就無解,因為它是燒掉的 ~ 就挖開看殼裡面有什麼吧:)

處理器

處理器

處理器939的

挖開

挖開

挖開它(這顆是燒掉的)

表面SMD

表面SMD

表面的SMD

針腳

針腳

針腳近拍

网友(2012-01-20):
cpu也可以這樣搞真是粉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