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OS狀態與作業系統下的疑問

楼主(2011-11-03):
今天拿到一台螢幕奇美17吋--polyview-PT725A
目前現象是在作業系統下完全正常--但在dos狀態時卻全黑--電源燈保持都是綠燈
也就是開機時--BIOS起到XP系統前-都是全黑狀態
因為還能用-所以也就-將就著用-缺點是在要進BIOS 與系統重灌時 要換螢幕
想請問這是哪方面故障
還有 請問如何上傳照片--他要我輸入圖片地址--這是什東西怎麼用

這是內部

這是內部

在DOS下按ALT+ENTER就會全黑

在DOS下按ALT+ENTER就會全黑

网友:
這問題很難說,有可能是顯卡問題或是螢幕端SCALER問題!
建議找另一台電腦測這螢幕或反過來拿一台螢幕來測這電腦,先釐清問題是哪一端再進一步來解潔問題。
之前遇過SCALER掛了只能顯示較低解析度,調高就異常現象!

相片傳不上來可能是圖檔格式不對或圖檔太大。不是有個 新手貼文練習 嗎?

网友:
這似乎和切換解析度有關係....換張顯示卡測看看

网友:
這個我有碰過...
白牌的17"的LCD在DOS下和BIOS是無畫面...
進入XP或是windows就好了...

您可以試看看螢幕關了再開
或是按一下螢幕上的自動調整看看...
先試看看吧~

网友:
照片要800*600
你可以開啟讓他上傳您的照片!新手區有交...
自猜EEROM24C有問題

楼主:
該換的交叉測試都已經換過--可以確定是這台螢幕的問題
貼圖--當按左上的發帖- 上方的圖片鈕按下去後-他只顯示-要你輸入圖片地址
並沒有新手區所教的方式--必須發完帖後--再次選編輯才能有 新手區交的方式-所以才問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