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 嗯嗯聲音.....

楼主(2011-11-04):
電源板編號  : 94V-0

電源板

開機時  會發出   類似 嗯嗯的聲音

紅框內  電容都換過了

電源板還是在哀嚎......

這塊電源板         高壓  輸出  12V    到AD版  12V    OFF/ON 5V

不知道現在要從哪裡下手

网友A:
用水管聽看看是電容或是變壓器的聲音
這塊電源板是在何種機器上的  (我有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管聽看看是電容或是變壓器的聲音
這塊電源板是在何種機器上的  (我有一塊) ...

東元液晶電視

型號  TL3001FM

网友B:
補焊所有變壓器焊點。嗯聲多是變壓器中鐵芯振動產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東元液晶電視

型號  TL3001FM

發出聲音(變壓器)前的電晶體和電桿檢查看看是否已經故障喔
現在可以開機嗎
這台高壓好像是(吃)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焊所有變壓器焊點。嗯聲多是變壓器中鐵芯振動產生。

換電容時  有順便捕悍    一樣  鐵芯震動  聲音有解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出聲音(變壓器)前的電晶體和電桿檢查看看是否已經故障喔
現在可以開機嗎
這台高壓好像是(吃)24v的 ...

可以開機   都正常   只是說電源板那個聲音沒辦法排除.....

電源板上兩邊插PIN

  AD.高壓插PIN   兩邊電容耐壓都只有16V說

网友:
沒記錯!~~恩恩叫~就是電容跟變壓器..找一下看看網拍有嗎!

网友C:
一次側的所有小電解電容也應換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側的所有小電解電容也應換新 !

今天有換過    還是在叫XDDD

网友:
您有同型的pwn ic 嗎? 可以交換試一下!

网友:
是高頻的共振聲...還是低頻的共振

這2種的故障處並不一樣---->>>>樓上各位大大講的大致都是高頻的聲音<處理方式>
那低頻的共振聲(鐵粉心的聲音)處理方式就不一樣了----->>>處理方式--->>>助焊劑.鐵樂士.透明漆.皆可

网友:
變壓器所有焊點解焊,在重新焊回去。原因出在機板變形後和變壓器距離剛好嗆斯達到微接觸,以致於變壓器一但震動就會震到機板。試試看~

网友:
請問如果高壓版有之之聲音也是同樣問題媽?

网友:
這塊電源板是SLS0223... 應該是SMD 電容有裂或者其他問題..

网友:
我曾遇到是高壓電容發出的聲音.換過就沒聲了.靠近變壓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