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容量一樣但型號不同的控制機板能不能通用

楼主(2011-11-04):
版上的各位大大
幫忙解惑一下

网友A:
同容量的也有不同板本...
有單碟Xg或是雙碟xg...等等

當然軔體也不同...
現在FW都也寫在碟片和機板的bios當checksum用...

很早期的硬碟可以互換板子...(xmb~x0g)
現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容量的也有不同板本...
有單碟Xg或是雙碟xg...等等

如果是 WD 40G 的話
有沒有機會呢

网友:
WD40G也分很多版本...
同版本的應該是可以...
不同版本的就試看看就知道囉~

网友B:
機板型號前幾碼要一樣才有機會

接上後有幾種可能性

1.馬達會轉,但發出卡卡卡的聲音(頻率約1秒1次)
--->接觸不良或基板不相容,不建議繼續用這個機版開機,換一塊試試

2.馬達會轉,沒有異音但Bios抓不到
---->舊機板的EEPROM也要換過來試試

3.馬達會轉,沒有異音,Bios抓到
---->用HD tune讀讀看各磁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板型號前幾碼要一樣才有機會

接上後有幾種可能性

若型號是 WD400BB-00CFC0
換給 WD400BB-00DEA0
這 OK 嗎

网友:
WD400BB-00CFC0
借一下圖
http://www.ioffer.com/i/pcb-for-western-digital-wd400bb-00cfc0-wd400bb-00cfco-103403267

先試試看以下方法處理原來的電路板:

右下方和碟片控制器接觸的金手指氧化了,導致接觸不良
拿原子筆橡皮擦清潔完成後,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