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00电源供应器上电保护

楼主(2011-11-04):
RS-400电源供应器
故障现象:接上220V交流电.测量5VSB PSON都有5V.短接PSON此时风扇转一下就停.我再点PSON.还是转一下就停.检查了次级二极管还有电容三极管都不短路.接下去要检查哪方面>?上面有一个IC叫WT7527  绿色线接到这个IC旁边.   电路板背面还有一个LM339
对于那个短接绿线时保护而且再短接时风扇还能转下再停.是不是说明是保护电路动作而不是短路造成开关电源保护?

网友:
有的電源供应器要有負載才會動

楼主:
感觉楼上的朋友指点,我接上主板可以启动了但是各路输出电压都偏低而且在慢慢上升。12V只有7V多。慢慢升高.5V红色线也是这样

网友:
建議貼上圖(非外連),這樣比較好抓問題!

你雖然量了輸出電容沒短路,但是容值是否在正常範圍內。

你的情況很有可能是輸出電容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楼上的朋友指点,我接上主板可以启动了但是各路输出电压都偏低而且在慢慢上升。12V只有7V多。慢慢升高.5 ...

黃線12V只有7V多可以啟動主板?  我沒看錯吧

楼主:
回楼上。可以启动,但就是跑FF.呵呵.

楼主:
今天上班我再把电容都换了试试.请教一个问题.我比较赖不大想换电容。能不能先用并联方法判断好坏。再换.‘》》》????哈哈

网友:
你這台應該是 cooler master 的。以 RS-400 來說又分為好幾種不同的產品,所以不了解到底是那個產品才是正確的。

想想一個電容已經不正常了,即便再併一個上去也是不正常的 >_<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父指点.此电源已经修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