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NR-B600HD冷藏室會結冰

楼主(2011-11-04):
已經請國際的服務裕來修了,但是已三天了還沒來
想請教大家是那一個環結出問題
一來如果簡單的話就自己處理了
二來師父如果來也好判斷

网友:
新朋友你好︰
你這個故障問題這裡出現很多次了,一般都是除霜定時器的問題居多,請多多參考舊文。

网友:
大大們直接給你答案修好了---(爽)
自己爬文找答案修好了---(很爽)
下次遇到同樣問題修好了---(非常爽)

楼主:
感謝了
不好意思了~

网友:
1.冷藏室溫度控制器壞!
2.冷藏室溫度控制器冰堵,須再處理冷凍室!
3.食物擺錯位置,例如蔬菜擺在出風口前!
4.其他~~~!

网友:
瓶瓶罐罐的飲料會結冰嗎?  雞蛋會結冰嗎?
還是只有蔬菜跟水果會結冰?

楼主:
瓶瓶罐罐的飲料會結冰嗎?  雞蛋會結冰嗎~~全都結冰了~~
原來雞蛋結冰是這樣~~以為買到網路上傳說的黑心蛋的說

网友A:
滷雞蛋也會結冰嗎? 我很小聲地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滷雞蛋也會結冰嗎? 我很小聲地問一下。

呵~呵~呵~
打入冷宮了!

网友:
冷凍.冷藏 有調小 試試?

楼主:
只有冷藏有調整的旋鈕,
基本上有有請國際的師父來看過了
換整片的冷藏室的板子~~就是從冷涷上來那一片板子,(不知道有說有沒有懂了)
呵呵
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還要再觀察看看

网友:
換風門調溫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冷藏有調整的旋鈕,
基本上有有請國際的師父來看過了
換整片的冷藏室的板子~~就是從冷涷上來那一片板子 ...

這是用微電腦基板來做溫度控制的嗎?

楼主:
很奇怪的作法~~
因為換新的板子後,目前不會結冰
但是因為原來的板子有除臭器及調溫控器(或是感測元件吧)就都沒接
只留下二條電線沒做處理就封回去了
而泠藏室的板子,不是電路板哦 ~是塑膠板美觀用及承接由泠涷室上來的泠風,分層提供泠風而已也~不過有一個風門可控制風量
不過就觀察到現在還沒有結冰的現象就是了
難道科技又進步了嗎
不用控溫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作法~~
因為換新的板子後,目前不會結冰
但是因為原來的板子有除臭器及調溫控器(或是感測元件吧)就 ...

1.但是因為原來的板子有除臭器及調溫控器(或是感測元件吧)就都沒接
只留下二條電線沒做處理就封回去了<---是代用新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基板吧。
2.而泠藏室的板子,不是電路板哦 ~是塑膠板美觀用及承接由泠涷室上來的泠風,分層提供泠風而已也~不過有一個風門可控制風量<-------這只有可調風量風門,還是通電型的溫控風門開闢??
3.是幾年的機器啊,最新型冷媒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