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先進幫我看看,這個電容放電裝置的電路,謝謝謝謝

楼主(2011-11-04):
請各位先進幫我看看,這個電容放電裝置的電路,謝謝謝謝!

為什麼會作這個,是因為我有一台RICOH Caplio G4wide相機,有一公分對焦的功能,
但是,可能是因為放久了,lcd沒畫面了,按了閃燈lcd畫面會出來,
但是快門對焦的時候,又沒畫面了,所以相試試修修看,不知道是不是快門線的問題?
因為有一顆高壓電容,爬了爬文章要作一個放電裝置,
所以就做了這個。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電路圖是從對岸的數碼之家看來的!
原文在此!4樓!

啊!重看了一下原文,我接錯了,我的led是並聯的,應該沒關係吧!

請各位指教指教!謝謝謝謝!

ps.這是我第一個自製的電路。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个 放电器, 找一个小于或者1K的电阻跟两个LED串联(两个LED并联,方向相反的接)

放电的时候 LED 暗下去了 代表电放的就差不多了

led是並聯沒錯喔.是電組跟led串連

楼主:
是啊,是我看錯了,我的接法是對的,那下午就來測測看了!
謝謝謝謝!

网友:
找一个小于或者1K的电阻跟两个LED串联

您用的電阻是10k!

楼主:
是啊!10k,本站爬文都是10k啊!
太大了嗎?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10k,本站爬文都是10k啊!
太大了嗎?
謝謝謝謝!

看裡面的內容沒有看到10K,只看到1K/5W的,4,6樓都是1K,還有用330 Ohm/3W.

网友(2012-03-04):
這放電器對於維修人員還算實用
不過我想你不須要標示+ -
因為他兩顆LED反向並聯的用意
就是讓你無須比對正負向放電
不然就只須要一顆LED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