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B 記憶體 插槽 兩插槽不開機卡d4,另兩槽可開機

楼主(2011-11-04):
前兩個記憶體插槽,不開機卡d4

後兩個記憶體插槽,可開機

mos 供電都沒問題不知這是什麼原因,

ddr2 打阻值有4條線數據線路短路前兩條插槽是A CHENNAL,好像直接通到北橋,不知是不是北橋虛焊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5818-1-1.html
寫的是北橋壞,但還可開機,只是A CHENNAL不能插記憶體!
傷腦筋!

网友A:
查北橋供電及記憶體供電
P5B北橋溫度高~所以供電損耗會大一點
如果北橋供電處的板快有焦黃建議先換MOS
再處理記憶體區塊
記憶體SLOT有問題嗎?

网友:
RAM的供電電容全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北橋供電及記憶體供電
P5B北橋溫度高~所以供電損耗會大一點
如果北橋供電處的板快有焦黃建議先換MOS

1、北橋供電處, 有點焦黃
2、記憶體SLOT應該沒有問題,上次修換兩顆電容完成後,測試時是記憶体是插  a
SLOT測了8小時以上沒問題的,最近想把它組裝,發現會卡D4。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40-1-1.html
3、記憶體供電空載及負載都沒有壓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1、北橋供電處, 有點焦黃
2、記憶體SLOT應該沒有問題,上次修換兩顆電容完成後,測試時是記憶体是插  a
S ...

我沒記錯的話~北橋供電是1.2~1.3V
不過供電處通常都不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的大多是VTT有壓降導致
電源好處理先做

最後再考慮BGA~965的橋不好做喔!
由於是在板子中央~要克服板子加熱變型的問題
光植球加熱不均~鋼網就會跟你不熟了~呵呵

网友:
資料線都阿斯了,那自然就會跑不過了。
在拉data時,撈不到東西,就卡住了。
北橋底部有沒有卡灰塵之類的,先清一下,solt有沒有卡什麼東西造成阿斯,都要確實查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