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b X2

楼主(2011-11-04):
首先 這次意外接到兩台故障LCD
型號均為viewsonic VA1912wb
一台的故障情形為:
開機後,綠燈亮起 燈管沒有點亮 判斷為P+I板故障
拆開後 發現兩個電容突起
換完之後燈管依然不亮
後來在拍賣找到有人在賣維修包 並說明檢測流程
量測P+I板背後F200位置 是否斷路
有斷路的話,更換以下兩顆IC以及F200的4A SMD保險絲

更換完成後,可以正常啟動,顏色也正常

另外一台故障情形為:
顏色偏紅(就只有這樣,不過花的時間最多!!)
用電表檢測40T03這顆IC的電壓時,不小心讓其中兩隻腳短路,畫面瞬間消失,情形跟上一台一樣!!
一樣換了4A SMD保險絲以及兩個40T03 之後恢復正常,但是顏色還是偏紅,經過兩台交叉測試 判斷為AD板問題
因為小弟功力不夠,想說直接上網拍買了一塊新的A190A2-A02-H-S1
不過買回來裝上去更慘  畫面變成偏白+殘影
立即回去找老闆 ,老闆用他的螢幕裝上我的AD板和他的AD板卻都正常
然後開始找舊文章
發現還有工廠模式可以試試
一試,哈哈  成功完修!!
這些是換下來的零件,由於SMD保險絲太難拆,太暴力把它拆碎了
中間還有夾雜50N06  似乎可以替代40T03

完修大合照

P.S.
這一台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有一點不一樣
要在關機狀態下按住"上"+"下"大概五秒,接著按POWER開機

後續.....偏紅自動復原處理
換了一顆24C16AN

24C16AN

24C16AN

剛換上去打開 紅得更嚴重 再度進入工廠模式調整
看了大概半小時多 沒有自動復原的現象

最後 從螢幕的上面往下看 螢幕的上方還是有點偏紅 工廠模式調了半天還是沒辦法解決

算囉~~就這樣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一次完修兩台,這樣又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糟糕,文章PO太早了
最右邊那一台偏紅的 用autocolor調整後又會慢慢偏紅
等等來去買24C16AN換換看吧

网友A:
小小的建議一下,圖不要使用外連的方式,而將圖直接上傳到痞酷,這樣才不會有文沒圖(外連圖片可能失連,這種情況發生很多次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建議一下,圖不要使用外連的方式,而將圖直接上傳到痞酷,這樣才不會有文沒圖(外連圖片可能失連,這 ...

恩,我也想
可是我要把圖上傳到痞酷時,都說我圖片太大 上傳失敗

网友:
有關如何貼圖,在以下公告區內有說明,你可參考一下,並在 “新手貼文練習” 試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_^

网友:
恭喜一次修好兩台!! 會慢慢偏紅那台修好後也要分享如何解決問題喔!!

网友:
對了,忘了提: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這在 “共同版規“ 中有提到,請參到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0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想
可是我要把圖上傳到痞酷時,都說我圖片太大 上傳失敗

將圖縮到200K以內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