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DC 時,先接 +,再接 —,Why?

楼主(2011-11-04):
像是接一些電瓶或是電路的電源時,有個問題,為何要先接 + 極,再接 - 極呢?而缷下電源時,則是先取下 — 極,再拿下 + 極。

我用一般的直流馬達試了一下,若是先接 - 極,再接 + 極,馬達由於瞬間電流的關係,容易有火花産生,反之,則不會有些現象。

所以想請教大家,使用 DC 時,先接 +,再接 -,是否比較安全,因為不容易産生火花!

THKS..

网友A:
電流夠大, 哪個後接, 哪個出火花

一般修過車的都會做, 電池沒電要急救, 先接 +

然後負極接到引擎的鐵鉤 (搭鐵), 其實是車的底盤, 就是 -

萬一接的時候出現火花, 也會因為離電池位置比較遠, 減低電池充電時排出氫氣可能引起的爆炸

每本汽車使用手冊都有寫

但是看過很多 [師傅] 幫人救車, 都直接兩條線搭到電池就算, 還說沒事的.....只能佩服不怕死的勇氣, 通常不知就不怕的....

网友B:
[所以想請教大家,使用 DC 時,先接 +,再接 -,是否比較安全,因為不容易産生火花!]<---不是這樣....串連迴路不管正負,接通電流都一樣,接觸瞬間的火花也是一樣的。

汽車接電先正後負、拆除先負後正純粹是預防「短路」考量,因為車殼都是金屬的是接負極,若是先接好負極,這時車體金屬已經跟負極接通,當要接正極時萬一碰觸到車體金屬.....那是短路!很危險。

反之先接正極,這時車體跟負極還沒導通,就算正極碰觸到車體也沒關係,正極接好了再接負極時,若是負極碰觸車體當然沒關係,因為本來就要接車體的,拆除時先負後正的道理也相同。

用救車線大鱷魚夾其實還好,只要小心一點大多沒問題,就怕沒夾牢,引擎發動會震動,萬一正極彈跳掉碰觸金屬車殼......那代誌就大條囉!

用扳手從電瓶樁頭拆主線組一定要先負後正,裝回電瓶則是先正後負,拆電瓶正極時,若負極沒先拆除,當用力壓扳手轉鬆螺絲,在螺絲鬆掉那一瞬間,慣性因素很可能讓扳手轉動之後與車體接觸.....遇到這種狀況可能連操作扳手的手掌都會受傷......因為碰觸瞬間大電流流過,扳手整支發紅都有可能!

拆裝汽車電瓶要非常小心,一不注意很容易造成傷害,所以要養成習慣,照步來比較安全。

這兩天不是有個新聞,接電救車時正負極搞錯,結果兩車都燒起來......以前也有過糾紛,好心幫人接電,結果待救的歐洲車電腦燒掉,車主反過來要求償!好心救援還惹禍上身....這筆帳該怎麼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想請教大家,使用 DC 時,先接 +,再接 -,是否比較安全,因為不容易産生火花!] ...

謝謝 ysc 大大的解釋
看了之後, 終於明白這個原理了,
感謝!!

网友:
嗯!就是這樣....汽車、機車都一樣.....

車輛的車身(金屬部分)本身就是所謂的"搭鐵",也就是負極!
在車輛上某些電路會因為搭鐵不良(例如生鏽了)造成電路異
常,此時只要把搭鐵處用砂紙磨磨確認搭鐵良好,功能即可
恢復。

因此車輛上的電線大多是正極,因為搭鐵靠車身即可,有些
專業素養比較差的師父在修理電系時假如絕緣程序做的比較
馬虎,就有可能使電路發生短路甚至火燒車.......

网友:
[所以想請教大家,使用 DC 時,先接 +,再接 -,是否比較安全,因為不容易産生火花!]

那天想很久 !! 我認為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

並非 直流 DC 的關係 所以要先接 正極 後接負極 !!

而是如同 三樓 大大說的那樣為了安全的考量 !!

网友:
我在想先接正後接正應該都是一樣吧..

當兵時軍卡是吃24V的..要拿12V大棵的2粒串連一起...
學長都是先接電池正極..再找車殼接負極...
速度快..接觸時間短..接點牢固...
先接那頭看起來狀況都一樣..

個人覺得危險的地方是啟動時車的震動...
讓接點時接觸時不街觸...
這樣會讓鱷魚夾燒到通紅..有時還會引起火花..

萬一沒夾緊的脫落導致短路...這才是危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想請教大家,使用 DC 時,先接 +,再接 -,是否比較安全,因為不容易産生火花!] ...

以前也曾在路上.好心幫一台賓士救車.結果它的ok後.
換我的電瓶掛掉.我的是TOYOTA.
它把我的電吃光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曾在路上.好心幫一台賓士救車.結果它的ok後.
換我的電瓶掛掉.我的是TOYOTA.
它把我的電吃光光.{:10 ...

逍遙大,要幫人救車,自已的車也要發動,當被救的車要起動時救車的油門要踩,使發電機電量增加,
才不會只耗電瓶的電。

网友:
舊車接電各位汽車的使用手冊都有寫的很清楚...

電瓶裝先接+在接-是避免短路...沒太多電學學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流夠大, 哪個後接, 哪個出火花

一般修過車的都會做, 電池沒電要急救, 先接 +

我知道拆負接正,不過負極要接搭鐵的部份,是自車還是被救車,還是兩車都一樣各接各自已搭鐵?

之前都是電瓶的+對+,-對-

各位接線是先接自車還是被救車?

网友:
增加知識,原來是安全的問題。
感謝!

网友(2012-03-15):
小動作~~大學問!!
不看內容還真不知道它的道理!!
感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