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交流] as-15 及 as-19 可代用嗎 ?

楼主(2011-11-04):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as-15 及 as-19  可否代換

网友:
是有聽人說過不行.只有相同系列才可代用.
詳細情形可能得查DATA才知道.

网友A:
as15用於32吋的面板,as19用於37吋的面板
這個是一位前輩告訴我的,對不對還沒有查驗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這棵所謂的Gamma 迴路穩壓驅動IC EC5575(AS15-F)
每家廠用的都不同,是不是都通用,還有有的面板換上去以後一兩個星期還是會出問題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地方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15用於32吋的面板,as19用於37吋的面板
這個是一位前輩告訴我的,對不對還沒有查驗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這棵 ...

as15用於32吋的面板,as19用於37吋的面板
這可不一定.42吋也有用as15.17吋螢幕也有使用as15.

楼主:
終於讓我找到了資料…
as-15
as-19
由資料比對腳位…是不可能代換的 !

网友:
as-19--
EC5579是一個18 +1通道的電壓緩衝器, 緩衝區在伽瑪校正的參考電壓 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TFT LCD)。 該器件集成了VCOM放大器電路, 四軌到軌緩衝放大器電路(最高 兩個階段和最低的兩個階段)和14個緩衝區 放大器電路。 EC5579是在一個空間節省48針 TQFP封裝,工作溫度 從-20 ° C至+85 ° C。
特點 寬電源電壓範圍6.5V 18V 軌到軌輸出擺幅 (最高的兩個階段 最低的兩個階段) 高轉換率1V/μs GBWP 1兆赫 2 MHz的- 3dB帶寬 大威科姆驅動電流:± 100mA(最大) 超小型封裝TQFP - 48

AS-15就是14+1通道

网友A:
EC5579E-H1F AS19-H1F  Lead free with exposed pad (5.0x5.0 mm)

EC5579E-H1G AS19-H1G  Green Mode with exposed pad (5.0x5.0 mm)

以上這兩個又代表甚麼跟AS19-F  或跟  AS19HF  又有什麼不一樣
HG我知道是綠色環保的意思  Lead  free  with exposed  pad  帶有裸露的焊盤
看沒有再說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5579E-H1F AS19-H1F  Lead free with exposed pad (5.0x5.0 mm)

EC5579E-H1G AS19-H1G  Green Mode wit ...

Lead free with exposed pad
無鉛型的 pad
Green Mode with exposed pad
環保型的 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Lead free with exposed pad
無鉛型的 pad
Green Mode with exposed pad

感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