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TV-29FT1 有聲橫一

楼主(2011-11-04):
型號:

橫一...有聲音,可選台..但就是拉不開0.0

補銲..更換TA8427,TA8859,更換部分C3XX電容,
周邊R3XX電阻拆下來量都正常...依然橫一

下圖為量測數據
TA8427的2腳電壓應為13~17V卻是27V  為啥哩?
TA8859的13腳有脈衝電壓輸入(不之訊號對不對..)8腳卻無輸出    為啥哩?????

下圖為對岸網站蒐來的圖

研究很久還是找不出問題在哪裡...
懇求協助n_002|

网友:
可用電表RX1檔當作信號源,紅棒觸發TA8427K的第4腳,看畫面是否會展開一些些,
如會展開,後級輸出正常,再往前推紅棒觸發TA8859第8腳,看是否會展開,會開再觸發TA8859第13腳
以此類推,看觸發到哪一點畫面不會展開一些些,就是那附近零件有壞掉

先決條件是以上各個IC的VCC電源必須正常

网友:
除了樓上說的都查完那就查偏向線圈是否燒斷

楼主:
感謝回覆  明天試看看~

网友:
TA8859
可能要注意一下
遇過幾次是這IC 訊號有進無出!!
把輸入與輸出短路一下下,馬上就知道...

楼主:
經量測.....是偏向線圈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