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螢幕與外接螢幕皆無畫面,請問是CPU故障嗎?

楼主(2011-11-04):
規格:acer aspire 5100
cpu: Turion 64 X2 1.6Ghz
記憶體:1G
光碟機:放置開機光碟

第一次故障原因:鍵盤無法輸入,外接鍵盤或滑鼠亦同,但顯示開機依舊正常。
處理方式:網路某位馬工程師,維修後發生問題,修不好拖了很久(後略)。
               最後拿回來開機,螢幕完全無法顯示,且開機後一下就SHUTDOWN了。
               因此在對岸買了塊主機板來更換。

目前故障原因:換了主機板後,原來螢幕與外接螢幕依舊皆無顯示,但是光碟機有讀取,
                     風扇開機時轉很快,過一下就便慢了。

想要處理方式:請問高手是否是CPU損毀,(想買CPU更換,但怕到時沒用)因此請教各方高手,
                     我該如何釐清故障問題點,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應該是繪圖晶片吧?

甚至系統晶片...

网友A:
外接与内屏都不显。检查一下显卡吧.什么机器哦。AMD的CPU坏的多

网友B:
南橋故障
建議別修了
主機板一加熱就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橋故障
建議別修了
主機板一加熱就變形

可是大陸購買的那一片
對方有測試過
還是我被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与内屏都不显。检查一下显卡吧.什么机器哦。AMD的CPU坏的多

我的是筆記型電腦~所以沒有顯示卡!!
型號:acer aspire 5100的機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大陸購買的那一片
對方有測試過
還是我被騙了呢?

大陸的東西都這樣
畢竟是二手的
什麼時候壞誰都不能預測
就算他測過寄到你手中也可能不開機
因為他不可能花時間幫你熱機
通常都是基本測一下能開機就寄出了

所以他說有測過但寄到你手裡就壞掉
也不算被騙
給你一個建議記憶體和cpu是我們能自行更換測試的
如果最後確認是板子問題
請他退費
但你會損失寄回去的運費
這台建議不要修因為主機板體質不良
修好也撐不久
你看他的南橋幾乎沒散熱

如果你用除錯卡跑一下就知道根本不過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筆記型電腦~所以沒有顯示卡!!
型號:acer aspire 5100的機型

獨立顯卡做在板子上
gpu在風扇旁邊大顆的

有沒有獨立顯卡是要看chip才準
筆電的插卡式介面稱mxm

网友:
如果零件都是好的前提下。。。

電風扇有轉 【後來變慢了】~  這個咱以前清潔 asus筆電【有發生過】。。可能是鎖在【CPU座】的【散熱風扇的螺絲】【4個螺絲】【裏面有一個沒鎖緊】 【造成CPU過熱負載保護之啟動】  《--》ps:那時~因為咱只是清理【散熱風扇】~ 拆下螺絲~所以裝上去的時候 確定 CPU 與主機板是好的!!

ps:
【1】您可以輕輕壓住【CPU座】【散熱風扇的底座】【再放開 【看看是否有 0.2~0.4mm】晃動。。。如果有~就把螺絲鎖緊一點
【2】RAM 記憶體【只用一個試試看】。。。有時候【不同廠牌的RAM】[會造成不能開機]!!
《--》咱之前 【有512M+512M】RAM測試能用【可相容】。。但是一年2個月沒開機。。這兩個廠牌的RAM【又變成 不相容的】》《     ~開機沒畫面但是風扇有轉《--》拿掉一個RAM就能開機了!!

网友C:
這機器 以前老修錯地方..後來才找到原因
大陸買的板 也都是拆機板 幾乎都有問題  你還是把板退了 安息吧....
你的cpu 1.6 TL56 幾乎很少看到故障的..應該沒壞
這板 可不是大陸機台能隨便做的..因為板子特別大片 又特薄...
隨便一烤就起立站好了..
南僑IXP460 小北橋 ATI大顯晶X1300
沒修過的  玩一次 這板就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機器 以前老修錯地方..後來才找到原因
大陸買的板 也都是拆機板 幾乎都有問題  你還是把板退了 安息吧... ...

chi1030大現身了
好久不見
返修台賣出了嗎?
最近一直在嘎錢想等到年底買來當自己的生日禮物
現在有點吃力
努力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i1030大現身了
好久不見
返修台賣出了嗎?

浮出水面...被發現了嗎
返修台還在積灰層啦...好久沒用他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浮出水面...被發現了嗎
返修台還在積灰層啦...好久沒用他了   哈哈...  ...

有時間拿出來用一下,
別放太久壞掉,
那我就沒得買啦,
烤箱也完好嗎?

网友C:
@@" 來不及了 被人抱走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來不及了 被人抱走了 ~~

糟糕晚了一步
那我要重新找了

网友:
若是我的筆電有這樣的情況,我可能會選擇放棄維修,然後將零件拆下一一拍照
拍賣掉算了,至少圖個清心...
有捨有得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