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棄修] ASUS M5N 板上無記憶體POST跑 "2A"

楼主(2011-11-04):
急須版上北部痞友(中永和/新店附近)協助!! 將吹下的RAM重新植球回焊!!

剛剛試著用熱風槍加焊一台M5N Ver:1.2的記憶體
原固障原因為, 不定時WindowsXP藍底白字重開.
但一不小心把板上的記憶體吹掉了...

想說一不做二不休, 把板上八顆記憶體全掃了, 用外插512Mb就好...
結果... 開機POST就跑2A (不插RAM跑D4)

還有救嗎?? 要如何改線路把記憶體跳到外插??

网友:
查了對岸的網站, 據說M5000的Onboard RAM是不能移掉的!
因為BIOS內寫死了檢查程序... (FlashROM還是TSOP的)

買十顆新的 NT5DS16M16BF-6K 竟然要nt$1.35K... 貴死了...
看來, 祗能徵求北部(中永和)的痞友協助...
看看是要重新植球, 還是有備料可替換...

网友A:
你搞破壞嗎?

還改外插咧.......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破壞嗎?

還改外插咧.......祝你好運

人生難免有意外...
沒出錯狀況是永遠學不到教訓的... 牛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生難免有意外...
沒出錯狀況是永遠學不到教訓的... 牛錯了!

沒頭緒放著不礙事兒...搞破壞只會讓災情更嚴重更麻煩...

你那四粒怎麼放回去?...BGA的ㄝ.....要是可以不需要內建
的也就罷了,否則麻煩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頭緒放著不礙事兒...搞破壞只會讓災情更嚴重更麻煩...

你那四粒怎麼放回去?...BGA的ㄝ.....要是可以不 ...

因為外插RAM拿掉後, XP還是會藍底白字.
所以直接從Onboard RAM下手,
但因為剛玩熱風槍... 下手太重... 出槌....

M5N一定要有Onboard RAM才能開機?? 無解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外插RAM拿掉後, XP還是會藍底白字.
所以直接從Onboard RAM下手,
但因為剛玩熱風槍... 下手太重... 出 ...

這台好像是小本的尺寸對吧?...

它是否需要內建的我不清楚,但是以前我碰過有需要內建的機器,
藍底白字有時候溫度問題也會ㄝ......你把除錯卡的建議當令箭會很
慘喔,那只能參考用....

萬一真是溫度問題原本重抹導熱高就可以收工的被你一搞工程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好像是小本的尺寸對吧?...

它是否需要內建的我不清楚,但是以前我碰過有需要內建的機器,

確定不是溫度的問題...
因為... 冷機開XP就會發生!! 開到DOS也都不會有事!!
但一跑WinXP切畫面就藍底白字...

救~~ 命~~ 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不是溫度的問題...
因為... 冷機開XP就會發生!! 開到DOS也都不會有事!!
但一跑WinXP切畫面就藍底白字 ...

你懷疑記憶體有問題?

那也應該先用軟體檢查過,再來動手拆機阿...
亂搞成這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建議你了....搞亂了

网友:
送去給好奇大bga回去吧只能這樣了.還有進xp藍底白字筆電很大原因都是北橋(內建顯卡)都是需要重植或換晶片...以上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