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CMV939D螢幕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04):
開機後畫面出現1秒就暗掉,大部分為電源供應不足造成背光無法持續點亮。
拆開後就發現很多電容陣亡了(過熱燒壞了),先把老化電容換成日系電容。
P/I板銲點全面補銲。
A/D板老化電容更新。
OSD控制按鍵檢測保養。
外觀擦拭清潔。
熱機數小時後螢幕畫面出現閃爍及橫線故障,再次拆機將面板30PIN排線清潔後,測試8小時確認沒問題後組裝交機。

型號
故障情形(電源藍燈~螢幕背光熄滅)
電容更新前
電容更新後
P/I板銲點補銲
面板型號
熱機數小時後螢幕畫面出現閃爍及橫線故障,再次拆機將面板30PIN排線清潔後,測試8小時確認沒問題後組裝交機
完修測試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很詳細~捕悍全部是每個接點都在放一點錫上去還是把上面舊的吸掉
然後在重上新的媽?smd零件那麼小這麼捕一點錫都比smd還大囉

网友:
smd零件那麼小這麼捕一點錫都比smd還大
建議加點助焊劑和用刀型烙鐵不會太難

网友:
果然有爆電容的都好處理
現在大概知道除了P+I 換完電容外 AD版也要換換 再檢查按鍵 以及排線 測試OK應該就一勞永逸
我還在換電容等級^^

网友:
換了一堆電容有解決.不要像我換了一堆問題還在.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有時真想直接換公板比較省時又不用費腦

网友:
除了電容,這片面板的燈管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如果換電容和換燈管要我選,我寧願換電容!

网友:
狼大可以告知??請款燈管是容易壞還是絕緣有問題??因為我也有此款1台??此款PI問題很大~也不好拆!!燈管問題很多..

网友A:
這款面板燈管較細,老化速度較快,通常點燈初期背光偏紅就表示燈管壽命將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款面板燈管較細,老化速度較快,通常點燈初期背光偏紅就表示燈管壽命將屆 ...

謝謝~~那我那一台應該就是......................

网友(2011-12-21):
上周修一台,燒機一晚沒問題
一周後又回來了,狀況是無法開機,按電源無反應
一上電(還沒按電源鍵)就聽到滴滴聲....
一秒約二聲,還滿快的...
因要拆下PI板才能量測,但拆下來再接上各線路後又正常
有點不知道怎麼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