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GS-1016D 電源板電壓?

楼主(2011-11-05):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DLINK DGS-1016D 電源板的五隻腳位的電壓V?謝謝.

网友:
可以找看看附近零件有沒有貼紙,一般會寫輸出電壓及電流

网友:
用電表量一下?

楼主:
狼大小弟找遍,沒有發現任何標示,由於此電源板已燒毀所以也無法測量, 謝謝狼大.

网友:
五支腳端子旁的電容腫粉大,如果是標準電壓就好了,市面上有不少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替代。

楼主:
我也想買替用可是不知道規格?

网友:
輸出端子附近的電容耐壓?

楼主:
狼大我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看電源板靠近輸出端子的電容群,耐壓分別是多少,可以大略推測輸出

楼主:
已查出五隻腳各為12v4A*1,5v6A*2,接地*2,謝謝大家幫忙.此電源板是否有地方可以買到,再請大家幫忙.尺寸為10cm*7.5cm*2.5cm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查出五隻腳各為12v4A*1,5v6A*2,接地*2,謝謝大家幫忙.此電源板是否有地方可以買到,再請大家幫忙.尺寸為10c ...

這台若真要如此大功率電源,你又不會修的話,就拿舊電腦POWER改一個用就好,用大4P母座把12V及5V引出機殼外。插上電腦power,再做一個power on switch.

楼主:
已有改一個了,但是外接很麻煩,又難看,想說是否有如此規格或小一點的可一裝在裏面的.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查出五隻腳各為12v4A*1,5v6A*2,接地*2,謝謝大家幫忙.此電源板是否有地方可以買到,再請大家幫忙.尺寸為10c ...

如果找不到大小相近的電源板,可考慮使用單12v電源 + DC-DC模組轉5V

网友:
咦!為什麼不直接修好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