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IHUA 898A恆溫熱風槍烙鐵組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05):
YIHUA 898A恆溫熱風槍烙鐵組故障維修實例
我的恆溫烙鐵出現5-E.烙鐵無法加熱.

幸好還有一組可以備用.

拆開看看.零件沒看到有明顯異狀.

這兒斷線了.

把它接回地線.

結果還是一樣.只好來拆烙鐵筆了.
取下螺帽.焊鐵頭護套.焊鐵頭.

再繼續取下套頭.

拉出終端板與發熱元件.

這邊高熱破皮了.

測量發熱元件的電阻值.偏高了.

測量傳感器的電阻值.更加偏高了.

忘了介紹發熱芯了.
藍.紅這兩條線叫傳感器引線.
透明白這兩條線叫發熱元件引線.

通常發熱元件的電阻值約16~17歐姆.
而傳感器的電阻值約2~2.5歐姆.
如果測量電阻值太高則代表發熱芯已經掛了.需要更換.
如果測量電阻值正常.則可能是電線有破皮短路了.
準備新的發熱芯更換.

這是換下的發熱芯

開機正常.可以調溫了.收工.

网友A:
這台應該是 110V 的,阻值才會如此低。<- 搞錯了,以為是熱風槍的問題 >_<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 110V 的,阻值才會如此低。_<

感謝分享!

是的.是110V的機器.拿到那隨便一插都可以使用.比較方便.

网友B:
我跟水哥買的今天到貨了.是220V的機台.預計過幾天找時間試一下.
忘了跟他多買幾隻發熱芯了說.應該也是有分110V跟220V的吧!
感謝分享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跟水哥買的今天到貨了.是220V的機台.預計過幾天找時間試一下.
忘了跟他多買幾隻發熱芯了說.應該也是有分1 ...

烙鐵應該是吃 24VAC 的電,所以加熱蕊應該沒分 110 及 220V的。

熱風槍直接吃市電,所以就有分 110 及 220V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鐵應該是吃 24VAC 的電,所以加熱蕊應該沒分 110 及 220V的。

熱風槍直接吃市電,所以就有分 110 及 2 ...

那我記的大陸好像是50HZ.台灣是60HZ.有關係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記的大陸好像是50HZ.台灣是60HZ.有關係嗎?

50 或 60 HZ,用起來不會差很多的。

其實 60 HZ在一秒內加熱頻率較多,所以可能比較好,但因為熱是累積的,所以幾乎感受不到它的差異!

像有一種高週波,頻率較 60 HZ 高很多,加熱效果(或是補溫)就很快,不過價格也很給它 “貴”。站上有人提過即使將鉻鐵頭放在水中,也不會掉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記的大陸好像是50HZ.台灣是60HZ.有關係嗎?

如果風扇馬逹是直接用交流電,原設計用50hz ,改用60hz 轉速會變快.
但是可調風速,應是用直流的,所以轉速與頻率無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跟水哥買的今天到貨了.是220V的機台.預計過幾天找時間試一下.
忘了跟他多買幾隻發熱芯了說.應該也是有分1 ...

風槍才有分110和220的~
焊槍沒分哦!!
我很常叫貨~~所以東西別怕拿不到~~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風槍才有分110和220的~
焊槍沒分哦!!
我很常叫貨~~所以東西別怕拿不到~~呵呵~~

阿水大您好:
請問這台能不能拆FP100B的晶片?也就是四方形每邊25支腳,IC本體是14*14mm,到引腳尾端是16*16mm。
以前用過的熱風機,噴嘴部分是用小管圍成四方形,所以只會針對引腳吹熱風,這台898A看網拍資料噴嘴是個大四方形,這樣連IC本體都一起吹熱風,拆下來的IC會不會有問題?還是我過慮了?

還有,要如何找您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阿水大您好:
請問這台能不能拆FP100B的晶片?也就是四方形每邊25支腳,IC本體是14*14mm,到引腳尾端是16 ...

拆沒問題~~無四邊型的 風嘴...其實用小風嘴延著腳畫圈圈的方法加熱也可以取下~~
要買的話可以跟WISH大的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沒問題~~無四邊型的 風嘴...其實用小風嘴延著腳畫圈圈的方法加熱也可以取下~~
要買的話可以跟WISH大的 ...

喔!WISH大的團購在哪裡?沒找到!

网友E:
恭喜gkjnn大完修,
小弟想請教發熱芯,
再哪裡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gkjnn大完修,
小弟想請教發熱芯,
再哪裡買得到,

網拍上就有很多賣家在賣.

网友F:
我的(898a+)2600那台 前一些日子.玩BGA..才知道溫度超標很多....
轉100..給我吹300多...轉300..量到48X......
就動手下去修...2個 比較器 換新的...上面所有 東西..全拆了..全重新焊接
拆下來也量都是正常的...上電又下去測試..還是一樣..已為是MCU有問題
只好去跟 好心人借了一台一樣的898A+來比對
比對下去才知道...我的那台..出廠時..就有問題了...只是我一直沒做BGA所以不知道
BGA做下去...狂暴晶..暴了快20片 去問才有人跟我說..會不會是我風槍有問題
測下去....OOXX..所以有這台的...風槍溫度...有空量看看吧
我的風槍問題後來是修好了..也全板重新焊接了..對面工廠出來的...真的...看不下去

只是...我的現在還有一個小問題 有人知道他裡面的8字LED..那裡買的到嗎
我拆的二台..裡面 8字LED..都沒號碼...
而去對面找..找不到跟他接腳定意相同的..裡面的是0.4吋
我的是8字少一線..是掛了..不是空焊...有量過...
有人知那裡買的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898a+)2600那台 前一些日子.玩BGA..才知道溫度超標很多....
轉100..給我吹300多...轉300..量到48X.... ...

您接腳是那一種的?它好像有編號.以下看看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27834356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3052138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3050355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54779674

网友F:
他不是單8...他是3個 8  共陽還是陰忘了...而且跟一般的3個8的共用腳不同
一般找到的是..上面一排..一個共用腳..下面也一個
而898A+的..記的好像是 上面3個  下面2個 共腳
我有去對面找了 3~4天...大約有4種接腳定意...可是跟898A+裡面的全不一樣..><
上次忘了畫下來...只記的他共腳很多支..跟一般 上下都一支的不同

謝謝逍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不是單8...他是3個 8  共陽還是陰忘了...而且跟一般的3個8的共用腳不同
一般找到的是..上面一排..一個共 ...

它上面應該會印零件編號.把它抄下來找.會比較好找.

网友F:
一般是會印零件編號
可是我拆的二台都沒有...所以我才一直找不到
問賣家...又叫我自己想辦法...我才會去對面找了3~4天..還是找不到...><

謝謝逍遙大.這麼晚了還回答我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會印零件編號
可是我拆的二台都沒有...所以我才一直找不到
問賣家...又叫我自己想辦法...我才會去對 ...

普通都沒這麼早睡.不是吐機器就是寫寫部落格.

那您這種應該算矩陣式的.您可以算算看上面有幾個點.
就知道是幾*幾的.再看看是共陽還是共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94651611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會印零件編號
可是我拆的二台都沒有...所以我才一直找不到
問賣家...又叫我自己想辦法...我才會去對 ...

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乾脆買容易買到的,然後改線路,
LED顯示器晶片特性應該都差不多,只差別在外型封裝。

网友:
對哦...沒想到...
你一說...這樣沒錯了..
那天我真的沒想到..他是矩陣式沒錯...
一個8有8點*3 24點  來去找找看...真的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乾脆買容易買到的,然後改線路,
LED顯示器晶片特性應該都差不多,只差別在外型封 ...

改線路...工程太大了...
那台8字是壞在烙鐵我是完全沒在用
而且..我熱風槍也買新的了
那台898只是想修好..放這看是要賣還是當備品而已.主要想當備品
改線路...工程真的太大了.....謝謝你的好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改線路...工程太大了...
那台8字是壞在烙鐵我是完全沒在用
而且..我熱風槍也買新的了

就改11條線而已,難度應該還好吧......

7字節+小數點共8條線,加上3條共同線共11條,
對應一下應該不會很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線路...工程太大了...
那台8字是壞在烙鐵我是完全沒在用
而且..我熱風槍也買新的了

這邊有缺段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98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改11條線而已,難度應該還好吧......

7字節+小數點共8條線,加上3條共同線共11條,

是不難..不過 現在有目標買了..我想..在找找看..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邊有缺段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981-1-1.html

那個文..跟我的不同
我的不是虛焊...我用電表量過.
是真的掛了...
謝謝逍遙大

网友(2012-02-11):
我也一台989A+~用沒多久烙鐵就感應不到了~~出現S-E,量了發熱蕊的阻值都正常,連接線的接頭阻值跟發熱芯一樣,好像沒有斷線或短路的狀況,換新完新的發熱蕊後狀況依然,= =!目前烙鐵失效中,不過熱風槍倒是正常的~無言啊~有人遇到相同的狀況嗎?

网友G(2012-04-22):
請問一下樓主 898A+的發熱芯及烙鐵頭 您是在哪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一下樓主 898A+的發熱芯及烙鐵頭 您是在哪買的??

網拍就有一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網拍就有一堆了.

我搜尋過都沒看到898A+的,他牌的不知道合不合用,也不敢貿然購入,

尋找只是做預防,萬一故障才有料可換阿!!

不然只能換新的,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搜尋過都沒看到898A+的,他牌的不知道合不合用,也不敢貿然購入,

尋找只是做預防,萬一故障才有料可 ...

對照您的發熱芯看看是否相同.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C%F6%AA%E4&t=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照您的發熱芯看看是否相同.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898+%B ...

謝謝提供!! 我先加入追蹤!!

网友(2012-07-10):
請問gkjnn大,我的恆溫烙鐵溫度調的再高也是無法熔錫,拆開看也是4條線,測量發熱元件的電阻值約15歐姆,而傳感器的電阻值約2.3歐姆,還有一條線連接到大彈簧,那條線鬆鬆的,我將它壓緊固定了,還沒有測試,請問這條線的功能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