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通 DGM L-2442WD故障維修

楼主(2011-11-05):
熱機一段時間(不定)後畫面開始不斷的閃爍,最嚴重時螢幕下方還會反黑沒有影像,先懷疑A/D板電容老化-->全板更新無效,再來將面板T-CON排線拆下-->全面清潔無效。

檢查T-CON上的IC也量不出所以然來,不過卻發現有一顆最近很熱門的IC~~AS15-F~~常發故障IC-->現象有:畫面閃爍、油畫、變白(看的見畫面)等...

賭一下吧!向盧大買顆IC換換看,結果賭贏了。

型號
故障情形畫面不斷的閃爍,最嚴重時螢幕下方還會反黑
P/I板
A/D板
面板型號
T-CON排線拆下清潔
T-CON型號
T-CON  Gamma 迴路穩壓驅動IC--AS15-F用熱風槍拆下
將新品AS15-F銲接上去,洗去銲油再用放大鏡檢查48PIN有沒有短路或是銲接不良
組裝測試初步顯示正常,但夜深了我也累了,放著燒機測試睡覺去
一覺醒來熱機8小時的螢幕畫面不再閃爍,關機半天後再熱機8小時確認沒問題後組裝交機
工程模式畫面(進入方法:開機後 M鍵 加 +鍵 )
Gamma 迴路穩壓驅動IC EC5575(AS15-F)規格書

网友:
大仔~!
無通享操喔!

网友:
請問您的面板是VA的嗎?小弟有一台是TN的,其T-CON是使用LM240WU3-TLA1,上面的穩壓加garma是TI的TPS 65165,會出現的問題也和您的一樣,不過您的T-CON和小弟使用的不同,無從判斷(我T-CON上的保險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恩喔

一年前這台的P/I板也是向您買的

网友:
很像這塊PI只有我有在進貨

网友B:
盧大就是液晶藥房!!24"就這麼難修~~PI架構變這麼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盧大就是液晶藥房!!24"就這麼難修~~PI架構變這麼大..

應該是說這片24吋面板燈管數較多,所以P+I看起來大許多
有的24吋也是用四支燈管而已

网友:
新規格故障!!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