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350W 維修 請教

楼主(2011-11-05):
小弟最近有收到一顆故障power
在加上最近電腦的power 也故障了

都是七盟的  各是  300 跟 350

1. 350W 故障問題是

能開機 可使用,但是開機會逼逼叫 風扇名名有轉動卻是 一直叫........請問這是甚麼問題 ?
5vsb   ps-ok (灰色線)  正常

2. 300w
5vsb  正常
無法開機 Ps-ok  無法測
電容也沒爆  買來只使用過半年   只燒掉了R21  1k 1/4w 電阻

不能開機  請問這是甚麼問題

网友:
能開機 可使用,但是開機會逼逼叫 風扇名名有轉動卻是 一直叫........請問這是甚麼問題 ?
5vsb   ps-ok (灰色線)  正常
是偵測到風扇轉數太低

楼主:
也換過風扇耶   還是一樣 逼逼叫

楼主:
喔耶~~~修好一顆拉~~

300w 的故障原因 找到了   現在正在開心使用中
故障原因是  風扇轉速監控那塊板子上 1000uf /16V 的  電容突起  無法啟動

更換過後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