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下~四核心處理器 (3.0Ghz)是否等同單核 12G的速度?

楼主(2011-11-05):
【1】請問一下
四核心處理器 (3.0Ghz)~是否就是可換算成【單核CPU~ 12Ghz的速度】?

=====================
例如~咱看到【網路上的拍賣商品】的廣告
AMD Athlon II X4 640 四核心處理器 (3.0Ghz)+華碩的便宜主機板 +
1G華碩顯示卡 +白牌外殼+視博通 300瓦電源供應器【白牌】===9,999 元【免運費】無作業系統

【2】追加問一下~
有沒有網友知道

intel E5700  [cpu   3.2GHz]【快取2MB】     與  AMD II   Athlon  x2-260 [cpu   3.2GHz]【快取2MB】
這兩顆CPU    。。。。。。。那顆執行運算效果較好。。。或者市售價格【誰比較高】??

网友:
不可以。

多CPU之間要協調、溝通,所以整體效能是個別單核打折再加總,非簡單的加減。
(跟人一樣,多人合作就要協調、溝通)

网友A:
一般雙核能比單核心快 50% 就不錯了!

网友B:
有 cpu benchmark 可以看

http://www.anandtech.com/bench/Product/188?vs=98

大略的光看數據是 640 全勝的樣子

多核處理器有『多工倍率』可以查,指標性測試『Cinebench』

這時候買全新的電腦,要看價錢可以接到的什麼程度
還有,性能要什麼程度才可以接受
自己求最高 CP 值?麻煩死了…還有 機殼、電源,這些都拼不過套裝機
可恨的是,套裝機常常有些配備很爛,買回來還要在補東西西,才滿意,到最後跟自己挑差沒多少了
只剩…套裝機的保固可取吧!

网友:
快沒用,全敗在I/O,等哪天PC開始流行雙匯流排再說。

网友C:
很多工作只能一個CPU從頭做到尾...
一個女人生孩子要10個月
10個女人生孩子只要一個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作只能一個CPU從頭做到尾...
一個女人生孩子要10個月
10個女人生孩子只要一個月?

這個舉例怪怪的......

因為,10個月後

一個女人生了1個孩子

10個女人生了10個孩子

快了10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舉例怪怪的......

因為,10個月後

...你的回文更奇怪.....
不過一個東西要丟出10個女生都能生..那還真猛阿...

多核心~~~在我的觀點..除非你把資料壓縮丟到CPU在解壓成4核心都能處理..
那才有可能快.....
1個資料的東西只有一各通道丟到多核處理..請問要怎麼處理?
早期不是有P4 3.0G..為何跑輸AMD的2G..原因為何..只有懂電路的..設計過電路的才會懂吧
而且CPU在快..匯流排的速度跟不上..再快的CPU一樣無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cpu benchmark 可以看

http://www.anandtech.com/bench/Product/188?vs=98

謝謝~剛才查到 cpu指數了!! 比較接近的

system overall指數
158:140
因為intel  2.8Ghz [快取2MB] 勝過  AMD 3.1Ghz[快取2MB] ..約  18/158
所以【如果依比例換算】為
intel  3.2Ghz [快取2MB] 應該勝過  AMD 3.2Ghz[快取2MB] ~超過.約  18/158==13% 【速度大概快個13%】

楼主:
我說的是這款電腦。。【在新北市 中和區~接近板橋的地方】大家可以評測一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4219601?u=Y2021203638

限時免運費

以下可以不用看!!好像重複性高了些!!
====================
[1]說不定大家有用過類似  這款的最便宜的  4核CPU【也可發表一下 使用感言】。。這款的cpu[搭配 那款便宜的1G顯示卡]或使用
創見DDr3速度1333MHz【或1600MHz】測出來的整體指數是如何^-^

[2]既然是4核~使用2G 記憶體會不會太少    或  【換成4G記憶體】【1核理論上可分配到1G的RAM】...
多核多功的效果~ 會不會更加明顯!!^-^

ps:剛才備份win7的資料【c碟】【22GB】~AMD電腦買來3天了~
大概是win7【原版8G】拷貝在硬碟上。。硬碟頭【轉得很厲害】。。所以建議RAM   2G改成4G比較保險!!!《--》如果您 每兩天【就想】備份資料的話!!《--》建議要 區域連線【家庭連線的網友】【使用intel CPU】【會比較偵測的到realtek的網路晶片】

ps:
sata II硬碟【一般實際拷貝資料的速度   是每分鐘1GBytes】   ~硬碟上標示資料傳輸高達3Gb/sec
RAM DDR3【2G】速度1333MHz
至於 北橋上面   ~匯排流速度多少【咱就不清楚來】~可能要用cpuz【查出  北橋主板芯片的型號】。。才能知道速度是多少。。《--》現在2011年11月~最便宜的電腦機型應該都可以到13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雙核能比單核心快 50% 就不錯了!

謝謝回答。。  4核【3Ghz】
4x3==12G
打對折6G
打4折   【12G  x0.4==4.8G】這個數值太少了~低於雙核

整合一下~所以 4核心【快取2MB】【整體速度system overall   應該可以到6Ghz~12 Ghz的運算速度   】

ps:跟雙核來比較的話  【雙核E5700  3.2Ghz】 【快取2MB】~【整體速度system overall   應該可以到3.2Ghz~6.4 Ghz的運算速度   】

===================
ps:
但是快。。沒有用【舉例來講~就像是 騎機車可以 某男生   可以飆到80公里/時速】【在無障礙 賽車用地上面】。。
但是如果在【正常的上班路段或正常的馬路】會遇到 紅綠燈【停下來的等待時間】紅綠燈的等待時間~ 【一分半~3分鐘的等待時間】。。往往會拉下   機車騎士的騎車效率!!

网友:
如果你的作業系統、應用軟體不支援多核心,一切都是浮雲......

某些遊戲軟體就不支援多核心運作.....

現階段INTEL處理器核心比AMD架構的強,因為AMD無法超越自己的障礙,
所以只有效能接近某顆INTEL處理器,還沒有甩開的情況....

價格上I比A貴,怎麼買?....看鈔票的多寡與用途

鈔票多的直接買保時捷、林寶基尼、勞斯萊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  4核【3Ghz】
4x3==12G
打對折6G

AMD 1GHz 的效能 ≠ Intel 1GHz 的效能
單純比單核,同時脈, A < I,平均輸 10% up,有些更是被電好玩的
(不同系列核心不同,差距有所不一樣,數據供參考,不宜拿來精算)

比較時脈高低,也要將『效能』考慮進去,還有『快50%』也只是參考
就數據表現,請參考『多工倍率』,每一顆都不盡相同
你可以看到 單核效率、多核總合效率 ,兩個不能忽略任何一個,因為各有各的強項

要買低價,效能又不錯,Intel P G 雙核的可以推薦
便宜的主機板只有兩條記憶體插槽,請注意最大支援到幾 GB 的 RAM

只支援單核 很少了,但我在玩的
可支援雙核 我有的軟體、遊戲,隨便亂估有 8 成
可支援四核 我有的軟體、遊戲,隨便亂估有 7 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舉例怪怪的......

因為,10個月後

只是說明工作不可分割 來讓多 CPU 處理

比如解壓縮。不考慮 I/O 需要10個月。
用 10 CPU 還是要10個月,但解出 10 份相同的資料,
這 10 份相同的資料有意義嗎?

再怎麼加 CPU 速度都無法增加,
但產出(output) 增加。只是這些產出對工作無意義。

网友:
个人认为同等条件下,上面所说的4核心处理器快过单核心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