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21WA 燒錄檔求助

楼主(2011-11-05):
今天收到1台BenQ T221WA維修,插上電時藍燈就一直不規則的閃爍,無畫面也無背光.原本猜測應該是爆電容這種小問題,拆開後發覺電容外觀沒異狀,量測電壓也正常.不管,還是換電容先.換完後狀況一樣.
目前猜測可能是FW有問題或是MCU有問題,想先換FW試試看.
我有29LV010但苦無FW,真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對不起…想請問一下,大大…您是否量測過"按鍵阻抗"及AD上的"DC-DC電壓" 都正常嗎 ?

楼主:
抱歉,應該是29LV010.
都量過了按鍵阻抗0 ohm,AD上5-->3.3和3.3-->1.8正常.

楼主:
怎又打錯了,是25LV010.

网友A:
如將AD至屏的排線不接再開機,電源燈是否依舊不規則的閃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將AD至屏的排線不接再開機,電源燈是否依舊不規則的閃爍呢?

屏線已拆除,P+I板上部分接到 I 的12v那條跳線也拆除.
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已拆除,P+I板上部分接到 I 的12v那條跳線也拆除.
狀況一樣.

個人意見…
版大…此機狀況可考慮以下重點…
1,待機5v的電壓穩定度
2,AD 板上的電壓穩定度,及MCU 的開機供電程序是否正確

楼主:
感謝大家回應,已經修復了.
我將25LV010拆下用燒錄器讀出檔案,再燒到另外1顆.焊上後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