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三用電錶如何校正?

楼主(2011-11-05):
1000多元等級萬用電錶,拆開背蓋裏面有4顆可變電阻,大抵上3顆成一組而另1顆在較遠處。我要校正因目前量4v會偏差0.2v,請問這4顆可變電阻各有什麼功用?如何校正?

网友:
他的主控IC沒有型號..這難辦了..
這台電表是啥牌子、型號?!

网友:
要使用校正器(產生標準電壓、電流及阻抗),再搭配電表去調整
當然校正器也得有認證

楼主:
原理我知道,但我不知這4顆如何調整。看了電錶檔位,有dc有0.2v, 2v, 20v, 200v檔位,ac類似,Ω檔有4個檔位,電流檔有4個檔位+10a檔位。對照起來,可調電阻才4個明顯不符加總檔位
1、以dc為例有0.2v, 2v, 20v, 200v,請問為何不是每個檔位都有可變電阻來校正?
2、4顆可調電阻,明顯有些檔位共用,請問是例如Ω檔跟dc檔共用,請問是如何共用?
3、這4顆各是調什麼的?

网友:
1.數位電表是透過比較探棒輸入與內部的標準參考電壓來進行測量,並經過AD轉換後顯示於LCD上,檔位則可以設定"比率"(一般比率固定),所以參考電壓一變動,各檔位就會跟著動(所以電表電池電量低時會影響測量結果,因為參考電壓變動了)
2.3.這需要看電錶電路及IC功能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