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F701接電後看見桌布後1秒即滅燈『已解決』

楼主(2011-11-05):
抱歉打擾了各位大大
新手求一個思路方向

本人手中的mozo f701如題
狀況是接電後按下電源鍵綠燈會亮
但是畫面一閃即過
綠燈恆亮

本以為是高壓版問題
但是量12v正常換下高壓版也一樣
索性試試別的燈管也是一樣亮一下即滅

但是關閉電源再開啟仍有1秒畫面
我需要把高壓針角強制點亮試試嗎
是不是onoff直接接地就亮了

看訊源版電容似乎沒問題
買了電容表量拆下的電容數值也ok
會是前面面板sw的問題嗎?
需要全部補悍嗎?
訊源版應該如何測量?

懇請諸位大大給一條思路

1108----以下是更新測試------

取了兩隻成對的燈管
直接將高壓版電路接出到新燈管
發現兩隻沒問題的燈管變成一亮一半亮
然後一樣1秒就消失
終於有點苗頭了
證實燈管可能沒壞
因為我把新燈管在別台lcd上點亮是全亮的
而且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我的經驗不足
以為接單跟燈管測試即可
原來是錯誤的
一定要都接上才能正常點亮
不然亮一秒一樣消失
我才意會到原來要全換新的測試才對
接回問題主角f701
點亮發現其中一對燈管只有半亮
但是高壓版是新的
問題應該出在輸出的電源不穩
目前朝向訊源版上的電容及變壓器著手
期待成功
謝謝各位大大引導方向

目前進度

插電但電源關閉狀態黃燈
高壓附近的12v數值為12.32
插電但電源開啟狀態綠燈
高壓附近的12v數值為12.28

點亮lcd背光時
12v的數字一度降到到8.xv約一秒
接著一樣又消失了
請問是訊源上的電容還是變壓器?
謝謝各位.......

----------------------------待續

1108終於解決

終於找到了
本來正在考慮電容全換
不過因為有一堆要換所以又想偷懶
想起前面所敘述的狀況
加上狼大有提醒
所以趕緊拿出剛買的電容表
順著12供電的電容解焊了3顆
量到第三顆時就爽了
原來第三顆電容25v的已經不太正常
先換上3顆電容後
趕緊開機試試
結果殘念...原因一樣
又把原高壓版換回公版高壓版
神奇的捷克
我終於把他救活

20120106補充
很不好意思
我想新手上路狀況真多
前一週這棵螢幕又出狀況罷工了
這次脾氣一模一樣也是點亮一下即暗
由於思維一直卡在電容
所以就又測了半天電容
仍苦無進展
回來爬文發現有變壓器問題的變數
也不知變壓器如何測瞬間點亮的穩定度
量12v會在瞬間點亮掉到7.xv怪怪的
最後幾乎快放棄下
找了顆12v變壓器頂上
居然好了!!!
一肚子大便.....
感謝各位

事故主角

事故主角

左邊是高壓電源及前面版控制

左邊是高壓電源及前面版控制

電容外觀良好

電容外觀良好

中間一棵電容我換過

中間一棵電容我換過

訊源版全貌

訊源版全貌

後面拆開全貌,高壓版已換成公版

後面拆開全貌,高壓版已換成公版

ps:圖片已補上,抱歉來晚了,有圖有真相....

最後找到主角

終於解焊找到主角,把它脫光吊起來打
換上新電容
奇怪的現象,竟然舊高壓才能用
這次事件的主角遺照...886

网友:
電容容值正常不一定是好的,可能有漏電。電容至多要以DC 12V以上通電去量測漏電流,一堆黑心電容很快會現形。

楼主:
我找時間把12v附近的電容換掉好了
試試

所以要好的電容表才會發現黑心電容阿!
暈!感覺買了便宜的電容表變成攀子...ㄏ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時間把12v附近的電容換掉好了
試試

漏電問題無法用電容表看。我是上可調式電源供應器看於電容額定電壓下是否量的到電流流動。電容表是沒法量這項目。
在下有去PLC工控板拆下 10V 3300uF JAKEC牌 電容(用於單晶片DC 5V電源),於6V就開始量到電流,於9V時就超過1A,整顆電容爆熱。
現在這PLC工控板全換上 6.3V 1500uF固態電容。
此電容加壓至16V (我的可調電源最大值) 沒測到任何漏電流。

网友A:
版大…可試一下…用新的高壓板接新的燈管(因為我會考慮是否二者都故障),看是否可以點亮 !
如不行,則請量一下on/off 的電壓,再來研究 !

网友:
既然是背光的問題,大方向就是燈管、高壓版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可試一下…用新的高壓板接新的燈管(因為我會考慮是否二者都故障),看是否可以點亮 !
如不行,則請量 ...

on/off 的電壓是5v,高壓版換成新的也是一樣,新高壓版+新燈管也是一樣。整個超出我的想法,所以才來求助新思路...

謝謝各位ㄟ

网友B:
我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樣的問題.真是傷腦筋.查不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on/off 的電壓是5v,高壓版換成新的也是一樣,新高壓版+新燈管也是一樣。整個超出我的想法,所以才來求助 ...

還有一個可能,供給高壓板的電源電流不足…
請您試著量一下,將三用電錶(最好是用有指針式的)接在給高壓板的電路上再開電源,看開機時的電壓變化,是否為先下降後等保護開啟又上來 !

网友C:
電源輸出不足也會造成點燈瞬間因壓降而使背光電路停止運作

网友:
圖呢?

我的MOZO也是類似情況,請參考
MOZO TFT1980PS LCD 顯示器問題(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輸出不足也會造成點燈瞬間因壓降而使背光電路停止運作

是的,準備單獨點高壓試試...謝狼大

回復樓上的大大
此篇已拜讀過,謝謝指出
我也考慮將訊源版重新補悍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可能,供給高壓板的電源電流不足…
請您試著量一下,將三用電錶(最好是用有指針式的)接在給高壓 ...

我找一下指針的
用數字似乎看不出啥鬼?...

不過數字是正常
只有點亮瞬間有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樣的問題.真是傷腦筋.查不出問題?

真想買台2手的良品比對一下,真快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一下指針的
用數字似乎看不出啥鬼?...

您這是外接電源12v ,先找一個良品換上,應該就解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是外接電源12v ,先找一個良品換上,應該就解決了 !

請問是換一個變壓器的意思嗎?我找找....

网友:
如果我是你 我會把 那高壓條換掉  換一片好一點的 撐的更久 ^^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A:
恭禧完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禧完修 !

謝謝大家!看來狼大一語道破,功力深不可測...小弟佩服佩服!其他各位也都是高手如雲,小弟剛入門希望在這裡跟大家一起成長,thx

网友:
打破砂鍋問到底>精柛可嘉直得學習>>>恭禧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