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COMPAQ Presario V3000的電源供應器溫度

楼主(2011-11-06):
各位好,在下有一台COMPAQ Presario V3000.使用一段時間之後,電源供應器的溫度會升高到用手碰感覺有一點燙的感覺,大概是42度C.請教有類似型號筆電的先進,這樣是正常的嗎?
目前使用上沒有其他的問題,電源供應器的型號是PPP009L PA-1650-02H.
敬請指教,謝謝.

网友A:
如果有加電池使用溫度會高一點
因為有可能因為在充電而提高輸出電流
若電池不蓄電或不良~則有可能一直充電

另一個原因是CPU溫度提高也會影響電流損耗
因為19V是直接到核心電壓上管~及3 5V的上管
所以清潔一下CPU風扇~才不會G6150早早掛掉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加電池使用溫度會高一點
因為有可能因為在充電而提高輸出電流
若電池不蓄電或不良~則有可能一直充電 ...

好奇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答,
依照您的指導,把電池拔掉測試之後,確實變壓器的溫度有降了.
應該是您提到的電池充電所造成.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答,
依照您的指導,把電池拔掉測試之後,確實變壓器的溫度有降了.

正常,這台要注意的是散熱
集顯或獨顯的機種都會掛
不是不到是時候未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這台要注意的是散熱
集顯或獨顯的機種都會掛
不是不到是時候未到

大大我的compaq presario v3000顯示晶片已掛了....可開機沒螢幕...這樣可以修(值得修)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大我的compaq presario v3000顯示晶片已掛了....可開機沒螢幕...這樣可以修(值得修)嗎?謝謝 ...

一定可以修,值不值得看個人吧
換新chip可撐很久
拍賣上也很多人在修
你可先比較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可以修,值不值得看個人吧
換新chip可撐很久
拍賣上也很多人在修

可否請您直接告知或給拍賣網址連結~拜託您了....

网友:
拍賣打v3000應該很多
我配合的在台北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否請您直接告知或給拍賣網址連結~拜託您了....

call in 好奇大就行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ll in 好奇大就行囉!!!!!!!!!

call in 現在又多一個阿水了~~有機器可以開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ll in 好奇大就行囉!!!!!!!!!

阿水大大:可以PM收件人和地址給我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ll in 好奇大就行囉!!!!!!!!!

可以PM收件人和地址給我嗎?謝謝

网友:
呵!呵!中部地區找阿彰大或好奇大都OK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