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9800GT顯卡維修

楼主(2011-11-06):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手上有一張Foxconn 9800GT顯卡故障想要維修
北部有可推薦的高手可接案維修嗎?

故障狀況:可開機有顯示,但開機會有花屏,進XP後花屏變少,但有色偏(偏黃)~
顯卡外觀:無踫撞,無斷線~僅有幾顆821uf/2.5v固態電容下方有黑色隆起(輕微)

网友A:
先將電容換掉試試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電容換掉試試ㄚ

同廠牌FUJITSU 821uf/2.5v固態電容找不到~@@

※固態電容上頭標有821/2.5v的數字,容量是82×10^1=820u/2.5v對吧?

网友:
電容可以用1000u/6.3V代不要擋到散熱就行,重點在晶片的花屏,可能要植球才行了。

网友:
花屏可能是VRAM也可能是GPU,此案
VRAM可能性大點..

网友:
花屏部份就如樓上幾位大大的說法先檢測吧

若無問題後還是有  (但有色偏(偏黃)~)

DVI或者D-SUB接口端的電容電阻電感量測一下

看哪個值得差異太大更換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