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CMV T38A 背光閃一下

楼主(2011-11-06):
電源綠燈,背光閃一下就沒了剛開始電源開關多按幾下就正常了!但到最後就都是閃一下開不了了!請教大師們可以提供解決的辨法?謝謝!

网友:
先測量按鍵是否漏電先

网友:
這台的通病(P+I板上電容)也要一併檢查更換.

网友:
不拆沒圖無法幫你判斷,請大大先提供一下你的硬體圖片。

网友:
1.先撿查按鍵(無按也導通)2.試試檢查高壓電容 (及驅動  8pin ic )(sampo 17 案例.高壓電電容不良.高壓振盪不良.傷及5707)
*補充 此 電源高壓板 最便宜*

网友:
快速修好就是換一塊新的
才2百多元就可以完修喔
論壇有人賣喔

2樓的盧東佑 有賣喔

网友A:
燈管有測過嗎!!我遇到一堆看板無太大的故障,都是死在燈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管有測過嗎!!我遇到一堆看板無太大的故障,都是死在燈管上...........

+1...這台好發燈管燒斷...不要搞錯方向...

网友:
電容器是否爆漿更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