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關於高壓線圈燒毀的疑問

楼主(2011-11-06):
以前有一台SAMSUNG 153V沒修好,最近又入手了一台一樣的LCD。
http://bbs.pigoo.com/thread-23327-1-1.html
此連結中有提到,這台153V高壓線圈很容易壞。

既然有兩台,就拆了其中一台的高壓線圈來試試。

果然,兩台都是燒高壓線圈。一台修好了,也可以正常顯示。

只是不料,操了一天以後,又壞掉了。症狀一樣,應該是又燒了吧!!!

請教各位的經驗,當有高壓線圈燒掉時,還有可能是那個元件壞掉,導致高壓線圈燒毀呢??
(高壓線圈一向不好買,可能得改外接高壓板處理了)

网友A:
版大…若換是我來檢修,我會…先做燈管測試,再考慮外接高壓板,
畢竟是"老機器" 了,也有可能是二者都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若換是我來檢修,我會…先做燈管測試,再考慮外接高壓板,
畢竟是"老機器" 了,也有可能是二者都故障 ...

我有修LCD的點燈器,這修LCD我都會先測試。這兩台同型的LCD在燈管方面都沒問題,但壞的同樣都是上方的變壓器。

不過,你的回覆倒是提醒了我,下次再拆開,燈管還是要再檢查一次。說不定是不巧,用了一天以後馬上壞的是壞燈管。(雖然心裡想:應該不會這麼倒楣吧!)

(雖然我沒有從事維修業,手上有的工具比一般從事維修者還多。具備的工具方面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修LCD的點燈器,這修LCD我都會先測試。這兩台同型的LCD在燈管方面都沒問題,但壞的同樣都是上方的變 ...

如果是這樣…可能外接高壓板是較好的選擇了 !

楼主:
沉下去了,自己推一下。

根據我的一點了解,會燒線圈有可能是主動元件出問題。
有人可以發表一下經驗上遇過的狀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下去了,自己推一下。

根據我的一點了解,會燒線圈有可能是主動元件出問題。

高壓線圈旁的電容拿下來量一下看容值是否誤差變很大。這會影響振盪頻率。容值變小頻率會昇高,容易燒掉電晶體及高壓線圈。

网友:
要先補汗..........請問你有先這樣做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