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MPT-T808電源版的零件電阻值 - 以解決

楼主(2011-11-06):
請問先進們 :
MPT-T808電源版 的 smd - r9 值 (在橋式下面3cm左右, zd4旁) ?
感恩~~

网友:
拍個圖吧!
至少不必憑空想象

楼主:
好心的大大告訴我一下吧!

謝謝~

网友:
此電源版我未見過
因為沒有其他人回覆 小的抖膽猜測

~~以下純猜測  有風險~~

依R9 串連的3個電阻 R9A R9B  R9C (1004 ?? 好久沒算了 1M OHM??)
ㄧ般這樣的電路 有高阻抗電阻(數十K電阻以上) 還多顆串連
通常是接到高電壓數百V , 電阻因為耐壓不足所以 需要多顆串連
又R9 又並連ZD4和C7
==> 這是一個迴授電路 而且用來檢測高壓

在電源板上 大概就只有2種
第1個較少見==> 用來偵測 AC 低於85~90 VAC  防止電源誤啟動
                電源啟動 相同功率 因電壓低==>電流過大燒毀

第2個 就是我的猜想 ==> PFC 電路
      此迴授電路用來偵測 [PFC 昇壓後的大電解電容] 上的電壓
      再看看
              1)  R9A 另一端 是不是  接到[PFC 昇壓後的大電解電容] 上的 [+] 極
              2)  R9C 與 R9 之間 另有分出一條走線(trace), 請追著走線,,
                          我想可以找出一個控制IC晶片==>這個控制IC晶片應該就是PFC 控制IC晶片
               再來就是查找PFC 控制晶片  DATA-SHEET  上的  應用電路
               R9C 與 R9 之間 這一條走線看是接到控制晶片哪支 就可以知道R9 分壓必須為多少

     **[PFC 昇壓後的大電解電容] 上的電壓  380V ~385V 即可(在台灣AC110V 已經夠用了)

我引用個前例  該例分壓是2.5V  你的必須先查找PFC 控制晶片  DATA-SHEET  上的說明

  新巨HP2-6500P高壓MOS有異常雜音,快燒掉了...[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47-1-1.html

該例使用  ML4824  是個PFC 控制晶片

网友:
續上述....     **[PFC 昇壓後的大電解電容] 上的電壓  380V ~385V 即可(在台灣AC110V 已經夠用了)
在台灣AC110V 已經夠用了 若是有240V應用場合 就需要到400V
當然 AC110V 應用直接到400V 也是可以

最後 R9 要使用精密1%電阻  以免PFC電壓隨溫度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續上述....     ** 上的電壓  380V ~385V 即可(在台灣AC110V 已經夠用了)
在台灣AC110V 已經夠用了 若是有 ...

SIMON1016大大功力之深,令小弟五體投地.
光看小部份的貼圖,就知道是 L6562 - pfc檢測電路, 並供 L6598d 的vcc.
小弟記憶中,r9為精密1%電阻沒錯.
r6=3601 ,r9旁為r10=2003 , r9a,r9b,r9c=1004
謝謝您的幫忙,小弟努力中~~

网友A:
如果PFC 控制是L6562  我截取DATA-SHEET 的應用線路圖
並換算如下圖 R9 =9.53K  x2倍 = 19.06K
實際取得的電阻可以大於19.06K  例如:19.06K ~20K  (1%電阻) 之間
不可低於19.06K   否則 電容電壓會超過400V (對後面電路 主POWER MOSFET 有危險)

最終以 大電解電容上的電壓為基準  380V~400V 為OK
====================================

另外若是 R9A R9B R9C 和 R9
電路位置 相當於下圖 R1 R2 R3 時

你就參考下圖 R3
將 22K 代入 PCB 上 R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FC 控制是L6562  我截取DATA-SHEET 的應用線路圖
並換算如下圖 R9 =9.53K  x2倍 = 19.06K
實際取得 ...

先感謝SIMON1016 ,撥冗指教, 感恩!
印象中照片非 l6562的IC檢測保護線路,
所以不是22K或19.6K.

照片的線路為 :
另外檢測PFC電壓啟動並供電給SMPS線路 .

SIMON1016 , 再次感恩  !

网友B:
那個R9 零件上 標示的是 "3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R9 零件上 標示的是 "3603"

謝謝 kf00211 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