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MX440 AGP 8X, BGA植球、迴焊失敗!

楼主(2011-11-06):
這片風扇上面的mark是nvidia的

進windows 時 還沒灌drive時沒什麼問題。

重開機後,花屏

想想,拿來練BGA吧,拆開風扇 NVIDIA MX440 -8X 的晶片

新買的架子,防變型的針狀螺絲,還特別用水平尺架水平後再放板子(因為有試過迴焊,焊完後有不平的現象)
,解焊中。

好奇大大有教過,利用板溫除錫,還滿順的!

晶片除錫完成,每次除到中間的部份,總是不順,會把吸錫線吸住,那位大大告訴一下有什麼撇步可以不吸住吸錫線,溫度加高?

找到MX440的鋼網,怎麼不合? 算了看正面應是空點,到時除掉就好了,沒想到.................植完球後拆開看,內部少了一圈的球
重新植球一次,找了找,用FX5200的鋼網來植,雖然也是多了幾球,但全滿,沒問題。

植球完成(照片拍得不好)

迴焊,下部溫度控制在200度。這時一直盯著晶片,看到底下沉了沒~~,閃一下,它已沉了!有試過幾顆,都沒看到下沉,這次
看球之底部原本是尖的(球狀),現在已變成夾心餅乾狀,球兩側會變胖,晶片與PCB之高度下降。應該有迴焊成功!

晶片和PCB很貼!

上機,風扇有轉~~~顯示卡沒動作。

練習解焊、植球、迴焊,一直失敗一直失敗,很想放棄。

BGA 真的要自已做,做了以後會發現很多很多問題。還有我們論譠有好多好多樂於助人的好朋友,謝謝你們。
不知道那一次會成功。

网友:
多練習拉 ~顯卡 土砲 比較好做 成功率比較高~

网友:
嗯~要多練習~土砲拿顯卡是真的比較好用

但練習板會建議拿有鉛的板卡~WHY?

因為有鉛能承受的溫度較低~超過10~20度會容易死晶

所以對於溫度的拿捏會更好~改做無鉛就更沒問題了

所以...多拿些9550的卡來玩~做好還能賣喔!

网友A:
看你的照片... RN6 好像壞了耶~~ 少了一半 你有換上新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照片... RN6 好像壞了耶~~ 少了一半 你有換上新的嗎?

bdrwu大您眼還真利.看到了那個剩一半的排阻.

网友:
呵,風大,偶和你一樣,最近一直再練習解焊、植球、迴焊,可是上機後沒有一片顯卡是有畫面的....
雖然本來會擋26的,作完後都可跑完碼,可是都是黑屏...超沮喪的...但是目前已經克服了植球的問題n_134|~大家再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照片... RN6 好像壞了耶~~ 少了一半 你有換上新的嗎?

回去看清楚,謝謝您提醒。
顯卡原本可開機的,現在黑屏~~

网友:
金手指上方的小SMD電容掉了或短路也會造成可開機但無畫面.

网友:
NVidia的mx系列BGA空焊情形不多見...
應該是其他地方有問題...

不過拿這個來練習算是損失比較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