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家裡,現在浴室用什麼燈?

楼主(2011-11-06):
鎢絲燈泡?日光燈?省電燈泡?LED燈?其他?
順便談談,如果鎢絲燈泡禁用之後,該換什麼燈具?

网友:
省電燈泡

剛才算了一下,家裡應該用了有近50顆的省電燈泡,只有3支日光燈用於室外;不過工作的地方用了大概有80支的4呎日光燈管~~

网友:
廿年以上的老房子,浴室的照明是使用圓形日光燈和直式10瓦的日光燈兩隻.......
不過看到heaven 大家裡用那麼多燈一定是大房子再加工廠吧?
昨天才修了省電燈炮,7個壞的才修好一個,壞的都是因為燈絲燒掉沒救了!

网友:
浴室內用 鎢絲燈泡 很容易故障 !!
因為鎢絲燈泡太熱了 !!
遇到水蒸汽很容易裂掉 !!
一般都使用日光燈或省電燈泡 !!

网友:
據說高功率的 LED 燈對濕度很敏感,放久了會吸濕

常用的話,應該不會,加熱就可以把濕氣排除了

网友:
E27 迷你螺旋燈泡...(燈具只能裝迷你型燈泡,一搬螺旋型塞不下去...)

假如鎢絲燈泡禁用後,直接沿用E27座,買螺旋燈泡來裝...

因為E27 螺旋燈泡普遍都有

网友:
日光燈帶燈罩..

楼主:
個人的經驗:
鎢絲燈泡雖然耗電,其實很耐用。一顆15元用個兩年沒問題。
用省電燈泡,要放在防潮燈具裡頭否則很容易壞。
日光燈最好用電子啟動器,否則頻繁的開開關關,會傷燈管。

网友A:
省電燈泡有開散熱孔的,放浴室很容易壞。
鎢絲燈泡很適合短時間開開關關的,
頻繁的開開關關對螢光燈很傷,對鎢絲燈沒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電燈泡有開散熱孔的,放浴室很容易壞。
鎢絲燈泡很適合短時間開開關關的,
頻繁的開開關關對螢光燈很傷, ...

您的論點我剛好有辦法回答.....

根據Discovery頻道流言終結者節目中的實驗結果顯示,
"頻繁開關日光燈的損害不足以影響你的使用".....

网友: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最新電費統計表(單位:1度)
分      類 (每月使用累計)
-->夏月6/1~9/30
-->夏月以外的時間
一般住家用電
110度以下部分-->2.100元
               -->2.100元
111~330度部分-->2.730元
                -->2.415元
331~500度部分-->3.360元
                -->2.730元
501度以上部分   -->3.465元
營   業   用   電
-->3.465元
-->2.7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論點我剛好有辦法回答.....

根據Discovery頻道流言終結者節目中的實驗結果顯示,

這集我有看過
流言的問題是 開開關關是否省電 開燈的瞬流會不會浪費電
結論是不影響(電費)

但我當時有特別看清楚:
他的測試方法是 用燈泡 螢光燈 以及 LED 燈在一段時間(好像3天)內不停的開關,
除了燈泡外,其他燈具都燒壞了。
如果開開關關的損耗完全不影響,那些燈具都至少都可以亮一年以上

頻繁的開關確實會傷害燈具:
鎢絲燈泡做得好的話,燈絲蒸發影響不大。
但螢光燈的加熱燈絲會損耗,有一定的使用次數,日光燈管很快就黑掉了。
surge 瞬流也會對燈具的電子元件造成損耗。

MythBuster 除了 C4 與 Thermite 的使用權威外,
其實我覺得他很多實驗設計都有漏洞不嚴謹,也有一些理論不正確
不過確實是很有趣的節目

网友:
省雷燈泡 +1。
不太建議使用 LED 燈,現在個人覺得價格貴、品質還不到穩定的時候。

純個人不愉快的 “經驗”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