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Transcend創見JF V10 8GB隨身碟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11-06):
創見JF V10 8GB隨身碟插上電腦完全無反應,電源燈也沒亮,查了官網已經過保
想說既然已過保就來黑白舞練功夫
拆開後想說連電源燈都沒亮就從USB 5V電源開始查.發現下圖中的貼片電阻有問題
電錶切換到電阻擋量測發現編號1R0的1歐姆電阻值居然高達2M歐姆,應該就是這顆電阻掛了(有爬過W大的文都知道電阻掛掉阻值通常都會變很大)
找了硬碟電路板上有發現1R0的貼片電阻,不過體積較原本的大,如果要用須稍做修改,另外在找一下有幾顆編號2R0的貼片電阻體積符合隨身碟電路板,就決定先用這顆試看看,換上後....賓果...我的隨身碟復活了..裡面檔案全部都在,那種感覺真爽!!

网友:
有空也來將我抽屜裡那堆壞掉的隨身碟拆來研究看看.....
不過之前都是因為價格便宜,壞了就再買....
也沒看是否有保固....

网友:
厲害~~連隨身碟都能DIY...

网友:
PCB上還有記憶體空位,如果再找一個同型號的Flash
焊上去不知是否可以擴充容量...

网友:
不行,FLASH顆粒不是焊上就可以用的,一般要進行"開卡"動作,讓控制器能跳過"壞區塊"

网友A(2012-01-26):
這一支V10 是終身保固的說

ps:我之前有一隻中華電信送的64MB隨身碟我拿一顆相同顆粒焊上,她就自動變成128MB,還真神奇

网友B:
創見的隨身碟好像都是終身保固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新手請問,有標字的是貼片電阻嗎?還是電感啊?
我的手工diy隨身碟的2R2掛了!
可以用222的取代嗎?
謝謝謝謝!

補一下手工DIY隨身碟流程:
一、找到主控PCB
二、找到主控晶片支援的NAND FLASH
三、找到主控晶片的量產工具也就是開卡工具
四、將PCB上NAND FLASH的貼腳吸錫後清乾淨
五、將NAND FLASH對齊好貼腳焊上
六、檢查貼齊後上PC並進行開卡量產
七、熱燙燙的手工DIY隨身碟就做好啦

量產的最大用途:
一、量產成USB CDROM,取代安裝碟片
二、量產成開機碟,放入海量檢測工具
三、取代舊F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新手請問,有標字的是貼片電阻嗎?還是電感啊?
我的手工diy隨身碟的2R2掛了!
可以用222的取代 ...

有標字的是貼片電阻
2R2=0.22R
222=2.2K
差太多了.......

网友:
大大太屌了,謝謝您的分享,把我家的庫存拿出來全殺了,來練習,謝謝喔

网友:
了解,感恩,爬文去!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支V10 是終身保固的說

ps:我之前有一隻中華電信送的64MB隨身碟我拿一顆相同顆粒焊上,她就自動變成128 ...

哎呀!!詳細看了一下官網保固條款應該是終保..感謝告知..原來是我之前看錯保固日期想說過保黑白舞
還好都把檔案留下來..不然送會去百分之99.9檔案不見(換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創見的隨身碟好像都是終身保固的

不是每一款都終保
http://www.transcend.com.tw/Supp ... o=3&Func2No=214

网友:
下次我的故障在注意一下是否也是電阻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標字的是貼片電阻
2R2=0.22R
222=2.2K

2R2 是 2.2歐姆 喔!

网友:
了解,大大運氣不錯啊,這麼容易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