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碟機皮帶終極解決方案

楼主(2011-11-06):
相信有玩電腦的人或多或少都會遇上光碟機托盤退出問題,搜尋站上文章或是網路文章都有介紹一些解決方式
而我要推薦給網友的終極解決替代方案是....油封(一般稱為O環或歐林)
油封與光碟機皮帶比較
油封是圓的光碟機皮帶是方形的(跟橡皮筋一樣),圓形跟光碟機傳動溝槽較吻合而且接觸面較大
油封材質比光碟機皮帶紮實(光碟機用到掛油封依然不脆化)
油封伸縮性差光碟機皮帶伸縮性佳(因為這個因素當初跑了好幾次油壓店)

話說當初去買O環時以為帶光碟機皮帶過去就可買到適合的替代品,結果跑了兩趟還買到太小的O環
結果還是拆下光碟機去比對才找到合適O環
如上面照片所示需當場可輕拉O環到馬達軸心位置就合適(因為原本光碟機皮帶彈性佳所以拆下後直徑縮小,害我跑兩次原因)
嘉義市網友可去友愛路上靠近博愛路那間油壓店找

网友:
我上次也是用 O-Ring !!

我們的射出機用的 !!

网友:
很棒的解決對策~
但累人啊~
油封與光碟機皮帶材料雖近似,
但軔度應該不同啊!
所以帶皮帶去比大小及規格不容易啊~
油壓店老闆應該會被煩到不想理我們!

网友:
現在很多利可帶上面也有O型環,也是有彈性,還沒試過不知可否代用?

网友:
用圓的油封來代替四方的皮帶.圓的接觸面積比較大.這個方法不錯喔

网友A:
請問樓主, O環的代用尺寸是???
記得O環都有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 O環的代用尺寸是???
記得O環都有尺寸的???

每個品牌光碟機兩個轉盤間距都不一樣..一般皮帶伸縮性佳所以適用範圍廣..但是歐林伸縮性沒那麼好
如果可以的話拆光碟機比對最準(如圖四..輕拉至馬達轉盤中心點最適合)
光碟機皮帶與歐林價格差不多一條10元..不過歐林不像一般皮帶容易脆化..搞不好光碟機掛了..歐林還頭好壯壯!!

网友B:
O-RING記得不要用太緊的,因為托盤齒輪組都是塑膠軸心,施力過度很容易變形,運轉阻力也會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ING記得不要用太緊的,因為托盤齒輪組都是塑膠軸心,施力過度很容易變形,運轉阻力也會加大 ...

狼大說的沒錯..我第一次用太緊..托盤進出變得很慢..索性拆下光碟機當場比對才找到適合尺寸的O-RING

网友:
哇,連這樣也可以啊!真是不錯的方式,下次也來試看看!
大大也是嘉義市人啊?我也是耶~~
看來嘉義人愈來愈多了哦~~

网友C:
加英嗎?還是其他家呢? >口<

不熟~話說我還有一灌油壓piston的油快用完了,

因為不懂那種是啥種類油...

想說直接拿去给老闆看,但是不知道位置.冏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英嗎?還是其他家呢? >口<

不熟~話說我還有一灌油壓piston的油快用完了,

不知道有無違反版規..我貼上一張大約位置圖..至於店名我就保留..如有不恰當的地方..請管理版主幫刪!!

网友D:
『跑了好幾次油壓店』?
怎看都怪怪的...
是我想歪了?...還是字.....

ps:我來亂的

网友:
今天剛好用到一台ASUS DVD ROM找不到合適皮帶,最後用醫療用透氣膠帶將傳動輪溝槽貼一圈後,測試進片、退片都正常了,解決惱人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了好幾次油壓店』?
怎看都怪怪的...
是我想歪了?...還是字.....

hoxmac大想像力真豐富..看了不禁會心一笑
~話說~您怎對這兩個字那麼敏感..莫非??

网友:
引用 楼主:
hoxmac大想像力真豐富..看了不禁會心一笑
~話說~您怎對這兩個字那麼敏感..莫非?? ...

當然是因為沒去過
所以有想像空間
有啦
上次看完帖跑去油壓店要買o型環
被小姐趕出來....ㄏ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