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殼前置usb直接接上power+5V的可行性?

楼主(2011-11-07):
抱歉,這可能不算維修,算是一個小改裝,但是想與各位熟懂主機板原理的前輩討論一下

我的主機板可能是過於老舊,連主機板上的usb都驅動不了現在的隨身硬碟,於是我把腦筋動到前置usb,因為他拉線方便

我的power規格上寫著+5v最高16A,驅動一個可能開機瞬間都吃不到1A的2.5"硬碟來說可說是游刃有餘

如果我將前置面板上原本要接上主機板的V+與V-直接與power拉出來的5V跟gnd相接,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嗎?

如果可以,為何要在經過主機板來限制usb的電流?

如果不行,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感謝~

楼主:
剛剛搜尋到一個說法:供電量足了,但過流保護沒了

問題:那麼桌上型主機內硬碟不也直接上power的電源嗎?還是過流保護另外做在3.5"硬碟裡?但2.5"SATA硬碟現在也可以直接插上power不是?

网友:
那是USB的規格, 主機板得按規格設計. 要直接接可以,但要把原本USB V+斷掉, 不可搭在一起.

网友:
主機板上的usb jump應該有2種跳法..
一種是吃+5vsb的..這種不用開機就有電了..
另一種是吃+5v的..這須要開機才有電...
個人經驗是吃+5vsb的電流會比較低...

依照主機板設計和作業系統..usb應該只有提供500ma的電流...
如果接2.5"硬碟無法啟動的話..個人是建議拿個雙頭的usb來接..比較安全..

楼主:
感謝pi大,所以實務上理論是可行的摟?只要都是5V就可以動作

感謝wj大,原來主機板上還有這類jump,我的電腦前置面板就算用這種Y型的還是會驅動不了,拉到主機後面又有點麻煩,所以才想到在前置上動手腳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i大,所以實務上理論是可行的摟?只要都是5V就可以動作

感謝wj大,原來主機板上還有這類jump,我的電 ...

理論上用 Y 型的應該可行 !! 兩個並聯輸出 最大應該可以提供到 1A 左右 !! (每個提供 500mA)

事實可能不足啦 !! 但應該可以啟動才是 !!! 改接 5v 直接拉入 , 也無不可 , 但還是要加個保護裝置吧 !!

网友:
先從你的主機板說起,是usb1.0的規格還是2.0可能會抓不到,
,再說電源供應器供電有正常嗎,隨身硬碟都有向下相容,查查看因該不用到像你說的方法。

楼主:
Y型線後面直接連接主機板是可以抓得到的,是usb2.0,

不過我想應該很少人前置面板可以連Y型線都不需要就可以驅動隨身硬碟?至少小弟周圍沒看過可以的

若一個小小改裝能夠一勞永逸,那我覺得也不錯~

改天換機殼來試著改裝看看,成果在po上與各位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Y型線後面直接連接主機板是可以抓得到的,是usb2.0,

不過我想應該很少人前置面板可以連Y型線都不需要就可 ...

一般外殼的前置 USB 用料太差。開不起來才是正常的。
我看過用料最好的是 HP 的商用 PC,不然就自己 DIY 重新配線。
用鍍金 u 數高一點的 USB A 座及杜邦頭,線材用 24AWG 有遮蔽的,這樣就開得起來。

网友:
一般隨身硬碟的耗電流都較大,光接一個USB常開不起來,要接兩個USB才可以,或者另外接電源.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自己由PC內部改裝,然後做專用標記:

+12V → LM317(調成+5V) → 接USB +5V的接腳 → 外部USB接頭.

网友A:
我以前自己有改裝過, 前置USB的+5V直接由ATX電源供給, 這樣可以令前置USB口也帶的動USB硬盤或CD-ROM...

但別忘了在中間串個保險, 這樣比較安全, 我串的是2A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自己有改裝過, 前置USB的+5V直接由ATX電源供給, 這樣可以令前置USB口也帶的動USB硬盤或CD-ROM...

但 ...

也是一招....^^

网友:
因前置面板的usb透過晶體極微電阻 分配平均電壓 ((此設計是為了避免過壓
你要改的話可以直接把線接到usb街頭 跳過晶體及微電阻 這樣電壓就會夠ㄌ
正常的USB +5V都是由南橋+12V過阻後形成ㄉ+5V
電流最低電流都是300mA 最高電流都是1200mA
示電子產品自行吃電 所以不必擔心電流過高問題
只有擔心電壓過高問題 所以可以搭載2A~3A保險((避免雷擊 或瞬間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i大,所以實務上理論是可行的摟?只要都是5V就可以動作

感謝wj大,原來主機板上還有這類jump,我的電 ...

大大的問題應該是抓不到硬碟,大部份的機殼前置USB PORT用的線材都不是很好,自然干擾現象就比較嚴重
試著裝一條USB擴充後擋板試試,若硬碟插在擴充擋板可以正常使用,那就代表前置USB PORT有問題了

网友(2011-12-09):
我都是加1顆二極體.
已使用好幾年, 大負載都抓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