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8IG1000MK可上電不開機,ICH5發燒求助

楼主(2011-11-07):
這片是小弟老弟單位裡的,一次大量進了快20台,陸陸續續掛點,外包維修工程師都推說CPU旁的MOSFET掛了,老弟就拿一片回來給小弟玩

外觀

型號

老弟已經插過除錯卡,完全不跑碼

小弟檢查後,CPU旁的電容全爆了,拆下測容值全剩不到一半,先換電容(1500U/10V)

再上電可以開機了,但是偵測不到IDE裝置,於是IDE針腳再補焊,補焊後可以抓到IDE裝置
但是無法用光碟開機,再試又掛了,這次是可上電不開機,ICH5發燒(約50度)

請問是ICH5掛了嗎

网友:
IDE針腳補焊就好了!!??

這還真沒遇過。或許是南橋BGA脫焊,用手壓著開機看看。

网友:
南橋考一下看看  應概是空焊

楼主:
小弟壓過南橋,一樣不開機,因為小弟缺熱風槍,最進會考慮買1支來試試

网友:
沒有做BGA的底火,應該不用嘗試只用熱風槍補焊BGA。溫差的問題有可能只會造成更嚴重的空焊。

上面的溫度夠了,下面不夠;下面的溫度足夠,上面郤烤爆了
失敗率「應該是百分之百」吧!!
(CPU座空焊還有成功率可言。)

网友:
呵呵, 我也沒熱風槍, 用的就是那雒風筒樣的物體.....

我現在烤橋或顯卡, 都是開它350度 (只有350/500兩段), 直接由主樣下面向上吹個三分鐘, 一般虛焊的都可以解決, 成功率約在75%左右....

問題是烤完後, 板的底部都黃了.....

网友:
我這麼覺得南橋上的intel字樣泛黃有燒的感覺, 還是髒東西???

网友A:
我的淺見...

打一下南橋晶片下方供電電路中電容位置對地電阻,我懷疑南橋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淺見...

打一下南橋晶片下方供電電路中電容位置對地電阻,我懷疑南橋燒壞了... ...

因為ICH5是BGA封裝的,對照8IPE1000的電路圖,VCC進去的地方有一整排0.1U電容,於是挑了ICH5右側跟下方有整排SMD電容的地方測對地阻值

幾乎接近短路,而且上真U跟RAM上電後觸發,雖然不開機,除了南橋不正常高溫,CPU旁6顆MOSFET更是熱到手指碰下去差點起水泡,以ACER VT7500作比對(MSI MS6727貼牌,同樣865G/ICH5),上面2個地方溫度都只略高於室溫,看來這片多處內傷,沒救了

多謝各位前輩鼎力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ICH5是BGA封裝的,對照8IPE1000的電路圖,VCC進去的地方有一整排0.1U電容,於是挑了ICH5右側跟下方有 ...

865系列,災情超慘重,南橋很怕靜電去碰。
changold2大您在補焊IDE時,是不是沒有將電池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5系列,災情超慘重,南橋很怕靜電去碰。
changold2大您在補焊IDE時,是不是沒有將電池拆掉? ...

好像是的樣子,不過可上電不開機並不是補焊完IDE立刻發生,而是補焊完多次開關機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ICH5是BGA封裝的,對照8IPE1000的電路圖,VCC進去的地方有一整排0.1U電容,於是挑了ICH5右側跟下方有 ...

看來是南僑掛囉,用阻值卡量一下地址線和數據現因該能確認囉~

网友A:
嗯...沒錯,如果你有打阻值卡,對南橋轄屬的介面量一下
應該可以確定....

网友:
82801EB的南橋嗎?這顆確實掛的機率很高~
會發燒,有量看看pci a14腳的3.3VSB電壓多少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沒錯,如果你有打阻值卡,對南橋轄屬的介面量一下
應該可以確定....

請問a471大
如果說南僑週邊電路故障是不是也會影響地址線和數鉅線阻值

照說都是阻值相同但是我這麼量有些少數一兩個點的地址線和數據線阻執會不一樣差很多
不知道是我測量問題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a471大
如果說南僑週邊電路故障是不是也會影響地址線和數鉅線阻值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相關的經驗不夠多....

网友:
jack大不知不知道???
如果說南僑週邊電路故障是不是也會影響地址線和數鉅線阻值

照說都是阻值相同但是我這麼量有些少數一兩個點的地址線和數據線阻執會不一樣差很多
不知道是我測量問題媽???

网友:
南橋供電查看看,缺電壓也會飛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