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ECRA A5筆電過電不開機的維修思路..

楼主(2011-11-07):
朋友的一台TOSHIBA A5筆電過電開機風扇轉了一會後正常會出現TOSHIBA畫面,但現在都無畫面卡在那無下一步動作
之前有把筆電全拆後裝回,有開機過..熱機數小時也都正常..
但後來有時可開有時不可開..開機後風扇轉了一會就卡在那不開機(也無LOGO)
後來把電容全換過可以開機..也是熱機數小時都正常..
但隔天卻又無法開機了情況重覆很不穩定..求助維修高手此筆電的維修思路..該怎下一步

网友A:
A5~沒修過
CPU座的背面有一顆NEC OEXXX的方型電容嗎?
有的話那顆換掉就OK了!

网友:
Ati X600 ?
cmos電池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沒修過
CPU座的背面有一顆NEC OEXXX的方型電容嗎?
有的話那顆換掉就OK了!

整張主機板上巡過都沒有這顆nec方型電容..  cmos電池是有電的..

网友B:
NEC的超級電容在CPU座的背面,正常會有一塊散熱板,必需轉開兩顆螺絲才看得到~~~
狼大也有相關的發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C的超級電容在CPU座的背面,正常會有一塊散熱板,必需轉開兩顆螺絲才看得到~~~
狼大也有相關的發文喔^^ ...

您好..您說的這顆電容在我的主機板上並沒有此顆電容,同樣位置在cpu背面鐵框裡只有17顆貼片電容..

网友:
嗯,印象中,好奇大點名的那顆方形電容好像是有使用期限的,時間到了它就自動掛點.....

楼主:
該怎辦是好....

网友(2011-12-11):
把照片放上來,大家才有辦法幫忙看,覺得有問題地區 局部放大

网友:
應該是x600的問題,壓著看是否能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