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求救!SONY KDL-40X200A 40吋 液晶電視 故障了 [已完修]

楼主(2011-11-07):
2007年以將近12萬元購買的SONY日本製40吋液晶電視故障了!才4年多而已,平常看這台電視的時間也不長,日本製的看來也不是品質的保證!

昨晚是第一次發現故障,想看新聞時遙控無法開機,以為是遙控器的問題,拿出另一支備用遙控器仍然開不了機!按機體電源開關也是無效........拔插頭靜置幾分鐘之後,再插電就可以開機了,但看一下子「嗡」的一聲又關掉了,拔插頭來回試了幾次都一樣,有一兩次看到待機紅燈閃6下,後來幾次都不閃了!

有爬過文,可能電源板有問題,所以將電視抬了下來也拆了背蓋,看電源板電容外觀也都良好,所有線組插座拔起再插回,試了幾次還是一樣沒改善,乾脆將電源板拆下來檢查,目視所有焊點都很正常,只好將電解電容逐一拆下測試─,結果都是好的。

昨晚試到很晚先擱著,今天下班回來繼續查,結果開機播放電視4個小時都正常.....怪怪!昨晚沒找到問題放著自然好了?應該不可能,應該只是沒發作而已!

機板全貌

電源板

這應該是輸入訊號處理板,唯一感到異樣的是紅圈處那個IC很燙,燙到手指無法在表面停留5秒鐘以上,不知道會不會是這顆IC在作怪,PC板有看到散熱片固定孔位,但實際上沒裝,對這IC加強散熱不知有沒有用?

網狀鐵殼內應該就是所謂的AD板吧?

現在的狀況很尷尬,才四年多就丟掉實在很可惜,也不是完全不能看,不過偶而來一次自動關機也很煩人,若要修理....聽說原廠處理這種問題都是1萬起跳!而現在很多新機也才2萬出頭而已........不過說句良心話,這台40X的畫質實在沒話說,尤其類比頻道畫質非常好,修與不修也實在是兩難........

有沒有網友遇過類似問題啊,最好是小問題可以自己修好...............

网友A:
如果還能開機正常的話  請把開機正常時的各位子電壓做各紀錄  跟不能開機時比較看看   看這樣會不會發現問題點  也能讓論壇上各位高手有各依據  好判斷哪邊有問題

网友B:
看燈號閃的頻率,一般會有特定的故障代碼可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還能開機正常的話  請把開機正常時的各位子電壓做各紀錄  跟不能開機時比較看看   看這樣會不會發現問 ...

感謝回覆~~~SONY電視保護機制讓狀況很難查......正常時,電源板各組輸出電壓都跟連接器PIN旁標示的電壓值一樣,當自動關機之後,除了待機電源之外,其他各組電源當然都沒有了,而待機5V電源不管是正常工作中還是異常之後,都是很標準的5V。

異常自動關機是隨機的,有時2~3分鐘就發作一次,有時連續開機4~5小時也沒問題,就是這樣才不好查,網路上爬文得到的結論這是SONY液晶電視的通病,但真正問題在哪裡好像也沒個定論,甚至連原廠維修員也只能試著更換某片板子再請客戶觀察幾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燈號閃的頻率,一般會有特定的故障代碼可以查

一開始看過閃6次,現在異常自動關機已經都沒看到閃故障碼了,
但剛剛從傍晚6點多開機播放節目,一直到午夜12點竟然都正常........
很擔心外殼鎖回去搬到定位是否還會出問題!

楼主:
果然問題還是存在.......昨晚連續開機6小時都沒出現過問題,只好關機睡覺去,今天早上起床後竟然開不了機!按遙控器、機體電源開關都沒用,這時測量5V待機電源是正常的,拔插頭靜置約30秒插回,按遙控器還是沒反應,按機體開關就可正常開機,之後按遙控器就正常了......這次冷開機開不起來,完全沒任何燈號顯示。

由此看來,好像跟過熱不太有關係,因為正常使用之後關機,在關機狀態也會開不了機.........

网友C:
機體開關其中一個漏電,不遙控.不開機.時自動關機,要開關全部換新!

网友D:
修過兩台40v300一台高壓的電源ic,一檯燈管壞判死,跟這台的機構差不多一樣

网友E:
請参考下附件 故障判定

SONY KDL-40X200A 40吋 液晶電視 故障.PDF

281.33 KB, 下載次數: 21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體開關其中一個漏電,不遙控.不開機.時自動關機,要開關全部換新!

感謝~~機體開關倒是沒注意過,今天下班拆下來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過兩台40v300一台高壓的電源ic,一檯燈管壞判死,跟這台的機構差不多一樣

謝謝,目前我這台燈管是還好,高壓板還沒檢查過,再拆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参考下附件 故障判定

感謝,不過我這台現在都沒顯示故障碼,開不起來時就跟待機一樣,完全沒燈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不過我這台現在都沒顯示故障碼,開不起來時就跟待機一樣,完全沒燈號。 ...

這台機器要修的部位
電源和主機板
現在假設(電源零件故障插電時
不該輸出的電壓(有電流輸出)漏電
主機板故障(ic過熱)造成(保護)
這兩個板子全修就可以(看很久了)
如您可以提供測量壓輸出
會有很多人(幫你喔)
如想快速完修(這兩個板全換新)
或給您(在地的維修)價位不會很貴(不會過萬)約一半吧

楼主:
感謝您.....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正常的時候電源板各組電壓輸出都正常,與連接器腳位旁標示的電壓相符,故障的時候除了待機5V之外,其他都沒電壓。
本以為過熱造成,以吹風機局部加熱看能不能模擬出故障狀況,結果模擬不出來,全部都加熱到燙手的程度,還是不會有故障的狀況出現,但有時在冷開機時就是開不起來,或偶而看到一半「嗡」的一聲就關掉了。
請問您所謂的主機板是指哪一片?是有色差與AV端子那一片嗎?

手邊沒有多餘的機板當然無法交換驗證,若還是找不出來當然還是找業者來處理了,請大家介紹台北地區老實可靠的業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正常的時候電源板各組電壓輸出都正常,與連接器腳位旁標示的電壓相符,故 ...

自己修 可以買零件(修復)
先修(電源板)在修ad板
就是ic過熱那一塊

网友F:
我會先換掉按鍵
再來可能是電源版,可能有smd元件裂錫需補焊,肉眼要很仔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修 可以買零件(修復)
先修(電源板)在修ad板
就是ic過熱那一塊

ad板不是在中間上方鐵網罩住的裡面嗎?中間下半部那片綠色PC板(有標示紅圈發熱IC那片)一般稱為什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會先換掉按鍵
再來可能是電源版,可能有smd元件裂錫需補焊,肉眼要很仔細看 ...

換機體按鍵應該比較簡單,晚上先檢查看看。

電源板背面smd零件與焊點,前天晚上拆電容檢查時也一併檢查過了,有拿放大鏡看過,是沒找到可疑點,或許有漏網之魚也不一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換機體按鍵應該比較簡單,晚上先檢查看看。

電源板背面smd零件與焊點,前天晚上拆電容檢查時也一併檢查 ...

ad是統稱啦
這台是120hz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是統稱啦
這台是120hz的嗎

看了4年,不知道是不是120HZ,只知道最高解析度是1080i。

网友G:
這台的問題跟我哥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型號不一樣!
也都是剛過保沒多久就壞了!
最後給"順興大"處理,查出來是紅外線接收器壞了,
連紅外線接收器上的貼片電容也短路!
而且還影響到主板上的一個紅外線接收器的IC掛了!
可以先換看看紅外線接收器,或是PO那個接收器的機板上來看看跟我哥的有沒有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的問題跟我哥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型號不一樣!
也都是剛過保沒多久就壞了!
最後給"順興大"處理, ...

感謝指點方向....不過直覺上跟紅外線接收器沒有關係,因為遙控一直都很正常。
紅外線接收器與面板指示燈電路板:

以示波器測量接收器三根腳,左邊的是0V,中間是3.3V,右邊是訊號輸出平時也是3.3V,接收搖器信號時有脈波,接收器功能目前都正常。

网友:
鐵網罩住是轉120hz板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方向....不過直覺上跟紅外線接收器沒有關係,因為遙控一直都很正常。
紅外線接收器與面板指示燈 ...

我哥那台當初量起來也是覺得好的,接收也有脈波!
但是就是無法搖控!
後來是查到接收器進去之後,查線路,查到一顆IC掛了,
換了IC後,還是無法搖控!再換接收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哥那台當初量起來也是覺得好的,接收也有脈波!
但是就是無法搖控!
後來是查到接收器進去之後,查線路 ...

感謝您的說明,我這台的遙控部分是正常的。

楼主:
試了整晚都沒出現故障狀況,看得到的三片pc板也都拆下來用放大鏡仔細檢查焊點,也都沒檢查到有問題的地方......只好拿準確一點的數位電錶來量各點電壓,結果如下:

PANEL_DET=2.99V
BACK_LIGHT=3.14V
DIMM=2.73V
AC_RLY=4.83V
PFC_DET=3.2V
OVP=0V

STBY5V=4.86V
18V=18.12V
AUDIO_VCC=14.06V
11V=10.19V
7V=6.7V

感覺上後面這2組電源電壓似乎低了一些,待機5V量到4.86V應該還好,還在5%範圍內,18V量到18.12這算是很標準的了,AUDIO_VCC並沒印電壓值,無法判斷14.06V是否正常,但11V實際上是10.19V、7V是6.7V這似乎是低了一點?

本來也是懷疑會不會是各組電壓濾波電容衰退,導致漣波變大平均電壓降低,但以示波器觀看,各組電壓輸出燈很平穩,漣波很小.........

楼主:
STBY5V電源迴路是獨立的,或許可以調整回授迴路讓電壓高一點,

而18V, 11V, 7V, AUDIO_VCC是同一組SWITCHING主迴路,調整回授阻值應該可以改善11V, 7V電壓偏低的問題,

只是無法確定問題是否真的出在這裡?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BY5V電源迴路是獨立的,或許可以調整回授迴路讓電壓高一點,

而18V, 11V, 7V, AUDIO_VCC是同一組SWITCH ...

對啦
動手就可以修好

很燙的ic有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啦
動手就可以修好

發燙的IC還沒處理,想找記憶體用的小散熱片來貼,但問題應該不在那裏,因為以吹風機吹熱風,加熱到很燙的程度,沒問題時還是沒問題.......所以這顆IC應該本來溫度就很高。

焊接不良或接觸不良應該也可以排除,三大板都有拆下來用放大鏡檢查過了,也在正常開機狀態下在PCB各處輕壓、輕敲都無法模擬出故障,所以目前懷疑電源板出來的電壓偏低,在臨界值偶而被偵測不正常。

這兩個電源主迴路都是用TL431+光耦合器做電壓回授的,明天找幾顆電壓高一點的TL431來換換看,將電壓提昇到標準值以上,再觀察後續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發燙的IC還沒處理,想找記憶體用的小散熱片來貼,但問題應該不在那裏,因為以吹風機吹熱風,加熱到很燙的 ...

通常這個ic是不會太燙
但也是有例外(加強散熱是可行的)最好方法
哪您找到故障點了(因為sony機器對電壓數很敏感)
電壓達到其要求是正確的
祝您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這個ic是不會太燙
但也是有例外(加強散熱是可行的)最好方法
哪您找到故障點了(因為sony機器對電壓 ...

感謝您的回覆,今天早上又開不了機了,有看到閃故障碼了,是閃6下停頓再閃6下一直持續下去。

昨晚開機好幾小時一直播放節目都沒遇到故障,確定是在正常情況下以遙控器關機的,結果早上就叫不醒了!

也很懷疑那個AC電源繼電器接點接觸不良?AC主迴路在待機時是串連一個功率電阻再進入橋式整流,開機時繼電器接點再將這功率電阻短路,或許可以試試先將繼電器接點短路,讓AC電源接進入橋式整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今天早上又開不了機了,有看到閃故障碼了,是閃6下停頓再閃6下一直持續下去。

昨晚開機好 ...

還好您有電子基礎
離電源修護正常不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今天早上又開不了機了,有看到閃故障碼了,是閃6下停頓再閃6下一直持續下去。

昨晚開機好 ...

該繼電器是用來短路入電突波抑制電阻,可以降低插電瞬間因電容無電開始充電的電流尖波,短路掉的原因是為了減少該電阻於運作時的額外損失,如果跳過該電阻可能會在插電瞬間因電流尖波衝斷保險絲或是造成橋式整流及一次側電容壽命縮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繼電器是用來短路入電突波抑制電阻,可以降低插電瞬間因電容無電開始充電的電流尖波,短路掉的原因是為 ...

感謝您提醒,其實說短路繼電器接點是指抓問題測試階段,真正使用時還是不能沒有繼電器。

楼主:
今天下班回來又開始抓問題......先以並聯低端電阻方式來改變TL431參考電壓,改變之後電壓如下:

1. STBY5V由4.86V提昇至5.00V。
2. 11V由10.19V提昇至10.73V。
3. 7V由6.7V提昇至7.06V。
4. 18V由18.12V提昇至18.96V。
5. AUDIO_VCC由14.06V提昇至14.8V。

以上 1. STBY5V是獨立的,所以調整不會影響到其他組電壓,而2. 3. 4. 5.這四組電壓是同一迴路產生出來的,回授電壓是取自11V這組,所以調整了11V連帶其他3組也會一起改變。

今天想了一想,最有可能的問題點是繼電器,有可能接點氧化造成偶而接觸不良,所以也將繼電器拆下來檢查,這繼電器不是密封式的所以外殼很容易拆開,拆開之後果然一邊接點有氧化現象,顏色還蠻深的,活動片那邊接點比較沒變色,是固定接點這邊氧化,噴清潔劑之後以布來回擦拭接點,之後再裝回,目前開機播放節目測試中。

這顆繼電器推動接點的機構很詭異,電磁鐵是直立的接點在側邊,有點類似以90度槓桿原理來推動接點,但行程很短動作很不乾脆,請問大家這種外型的繼電器哪裡買得到?想買其他廠牌來替換,感覺這個繼電器問題很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下班回來又開始抓問題......先以並聯低端電阻方式來改變TL431參考電壓,改變之後電壓如下:

1. STBY5V ...

參考該廠之規格表,
http://www.j-dec.co.jp/images/pdf/dj.pdf
DJ1U-Q系列是屬於小型,Q代表靜音型.
所以您覺得詭異的構造應該是為了作到小與靜音而導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參考該廠之規格表,
http://www.j-dec.co.jp/images/pdf/dj.pdf
DJ1U-Q系列是屬於小型,Q代表靜音型.

感謝您,
有可能吧,可能是為了小型化與靜音,不過那接點動作很沒力,接點壓上去的力量感覺很小,在清潔接點之後有將接點銅片扳彎一些,讓兩接點靠近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有可能吧,可能是為了小型化與靜音,不過那接點動作很沒力,接點壓上去的力量感覺很小,在清潔 ...

YSC大:
   辛苦了!! 先前幫網友修了一部 期每27吋 開機沒多久就沒影像了,最後結果是 高壓變壓器有脫焊的現象,造成整組螢幕完全不亮...提供你參考,祝你 早日完修!!

网友:
歐!學校之前監視器用的LCD,禾X牌的,有時正常開啟,按下電源鍵後會聽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推測是繼電器的聲音,那顆飛輪二極體可能燒了。
拆開看後果然裂一條,換上後就好了...
看了一下電路,他就是電源一直有輸出24V,也沒有待機的5V,電源按下去就把繼電器倒通而已....

Sony的電視應該不會有繼電器這種爛設計吧.........

楼主:
經過一番整理.....靜置一晚,今天早上順利正常開機,繼續觀察中。

网友I:
SONY的服務模式好像有聽人說過.裡面有一種功能.告訴你是哪一塊基板出狀況(EEPROM會做記錄)
但實際上我沒試過....問一下看有人知道嗎?

你目前的機器.冷機還可以開機....如果有人知道那就會縮短判斷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I:
SONY的服務模式好像有聽人說過.裡面有一種功能.告訴你是哪一塊基板出狀況(EEPROM會做記錄)
但實際上我沒試 ...

感謝您....
已觀察1天了,不管冷開機或熱開機都沒問題,本來的故障應該是繼電器接觸不良導致的,繼續觀察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已觀察1天了,不管冷開機或熱開機都沒問題,本來的故障應該是繼電器接觸不良導致的,繼續觀察 ...

ic有加風扇嗎
現在電源誤差多少
待幾4個小時後 可以正常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有加風扇嗎
現在電源誤差多少
待幾4個小時後 可以正常開機嗎

您好,IC只貼晶片散熱片,不過這只是加強散熱,跟此次故障應該沒關係,電源電壓就如同昨晚修正後的電壓值,今天測量沒有變動........

待機4小時可正常開機,昨晚1點多關機早上9點開機OK,9點多關機上班去,下班回來還不到6點,開機也OK,問題關鍵應該出在繼電器接點......

目前已鎖上背蓋,持續觀察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IC只貼晶片散熱片,不過這只是加強散熱,跟此次故障應該沒關係,電源電壓就如同昨晚修正後的電壓值 ...

這樣就確定完修喔
您對線路(分析)確認
很有兩把刷子
繼電器可以用1500號砂紙磨
那等於您沒有更換零件就完修
讚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就確定完修喔
您對線路(分析)確認
很有兩把刷子

感謝鼓勵!
繼電器接點不敢用砂紙磨,怕磨掉鍍層反而更容易氧化,
我是以接點清潔劑噴上用布磨,再噴再磨,這樣應該可以撐一陣子。

其實我有模擬過,在正常播放節目時,故意推開繼電器接點,也是「
嗡」一聲就關掉了,關掉之後也沒故障碼出現,這跟一開始看到一半
自動關機一模一樣。

所以故障點在繼電器的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鼓勵!
繼電器接點不敢用砂紙磨,怕磨掉鍍層反而更容易氧化,
我是以接點清潔劑噴上用布磨,再噴再磨 ...

謝謝您的回覆
您可以寫實例維修

楼主:
經過3天的觀察,不管靜置8~9小時或是連續開機4~5小時,目前都沒出現故障狀況,應該算是完修了,感謝大家的幫忙。

問題的元兇應該是繼電器接點氧化沒錯,一開始將問題想得太複雜.......其實卻藏在最簡單的地方!

网友B: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感謝.......

网友J:
有遇到一台是AU板壞,妳可以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遇到一台是AU板壞,妳可以換看看

感謝您,已經修好了,是電源板繼電器接觸不良......

网友K(2011-12-14):
好像在看偵探小說一樣,
終於真相出現了。
不過也要像樓主有相當的電路常識才行啦~
恭喜完修~

這篇可否請版主在標題後加上已完修,移到實例區 ,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像在看偵探小說一樣,
終於真相出現了。
不過也要像樓主有相當的電路常識才行啦~

謝謝鼓勵.....是運氣好遇到小條的,若是面板故障,那大概只有放棄一途!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只是繼電器接點氧化,但一出現問題時馬上自動關機,
說實在的也很難找出問題點,也因此找了好幾天才找到。

距離修好剛好滿一個月,這段時間完全沒再出現過故障狀況,所以確定是
完修了,不只可以省下一筆購買新電視的錢,更重要的是可以減少一件大型垃圾。

感謝提醒,標題標籤已修改。

网友:
先記起來,下次就會修了,感謝您精彩的報導n_002|

网友L:
YSC:
   恭喜完修!! 我今天修的普騰除濕機也是繼電器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L:
YSC:
   恭喜完修!! 我今天修的普騰除濕機也是繼電器不良!!

呵呵~~運氣不錯,都遇到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鼓勵.....是運氣好遇到小條的,若是面板故障,那大概只有放棄一途!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只是繼電器接 ...

只能鼓掌...好

网友:
好深的維修研究經驗...讚!!

网友:
從頭看到尾,精采的完修紀錄,通常想不到的,就是有意外發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運氣不錯,都遇到軟的.....

YSC:
    這哪是軟的啊!! 一開機沒多久就不理,往往很難去判斷方向!!  幾十年功力,內力非同小可!!

网友M:
恭喜完修!!
很好的維修實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完修!!
很好的維修實例,謝謝

謝謝鼓勵。

网友N:
引用 楼主:
謝謝鼓勵。

恭喜完修!
所以跟你原來調整過的電壓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恭喜完修!
所以跟你原來調整過的電壓無關?

應該沒關係,主要問題點是在繼電器接點接觸不良,
清潔接點之後至今已超過1個月,都沒再出現過故障。

网友(2012-04-06):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阿! 這內功要超強...看來電視的品質還是很好的^^! 只是繼電器算耗材吧0.0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還好您有電子基礎
離電源修護正常不遠

wecan 您好:很冒昧的請教您,我電視機sony 40x1開機正常,但約十來分鐘後會產生許多紅色或藍或綠色的直條色帶佈滿整個畫個畫面!關機一陣子後又恢復正常接著又會同樣的畫面,最後會自動關機!據維修廠商說可能是T-con壞了,但沒有貨,您是否能幫我調到呢?若行,請與我聯絡:0928991379   ferra peng

网友O:
很冒昧的請教各位先進,我電視機為sony 40x1開機正常,但約十來分鐘後會產生許多紅色或藍或綠色的直條色帶佈滿整個畫個畫面!關機一陣子後又恢復正常接著又會同樣的畫面,最後會自動關機!據維修廠商說可能是T-con壞了,但沒有貨,您是否能幫我調到呢?若行,請與我聯絡:0928991379   ferra peng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冒昧的請教各位先進,我電視機為sony 40x1開機正常,但約十來分鐘後會產生許多紅色或藍或綠色的直條色帶 ...

您的方位為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O:
wecan 您好:很冒昧的請教您,我電視機sony 40x1開機正常,但約十來分鐘後會產生許多紅色或藍或綠色的直條 ...

面板型號 也就 t com 型號
這各問題 不一定是 T COM 故障
需要檢測 原廠也會誤判  更何況
沒有 拆  就確定故障點 有 待  商確喔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面板型號 也就 t com 型號
這各問題 不一定是 T COM 故障
需要檢測 原廠也會誤判  更何況

我在台中,有 網友告訴我說可能是主機板故障,我有觀察到似乎和溼度有一定的關聯,溼度愈高愈容易故障,去年夏天幾乎都沒生故障,不知您方看法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在台中,有 網友告訴我說可能是主機板故障,我有觀察到似乎和溼度有一定的關聯,溼度愈高愈容易故障, ...

您是在福星路這邊嗎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您是在福星路這邊嗎

很接近!在東海大學附近!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很接近!在東海大學附近!

您的附近就有高手在
送到(四川路)維修

這台電視您以詢問多人(或是商家)
對方也有報價 多少金額  您還是(考濾再三)
勸您送修(比較有保障啦)
不然就是您自己(修護)
請您另發新帖 說明故障原因 不要在佔用 這位樓主的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附近就有高手在
送到(四川路)維修

拜託!請您把地址及電話發給我好嗎?感激不盡!

网友:
據維修廠商說可能是T-con壞了,但沒有貨要等!很抱歉造成您的誤解!我不是科班的我只想快點修好!

网友(2015-08-02):
恭喜完修 來學習一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