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舊廁所洗手台~入水孔~堵塞之清理

楼主(2011-11-08):
廁所洗手台~入水孔~堵塞之清理
簡單就是 用90度的鑷子去夾【有頭髮的 的污垢】~  這個是親戚家裡的洗手台!!
咱估計 有2年的污垢了!! 因為【下面】新換了【可拆換】的【水管】!! 清洗很方便~ 但是咱相信【一定有人不會清洗】!!所以po上來!!
ps:這種 可拆換的【DIY水管】。。。大家如果要在網路上買~也可【po圖給老闆看】!!

楼主:
2樓放 骯髒東西的特寫
大多是【頭髮惹的禍】。。。如果沒有頭髮這種 短時間【無法自行分解的纖維】~  這些污垢【是可以被水沖淡】的~

ps:咱使用的【一般人】使用方法~會想到的方法!!
【1】
是90度【鑷子】把卡在【入水孔】【裏面1~3公分的骯髒東西~夾出來】
【2】【夾】不出來的~ 用竹筷或螺絲起子 或鐵絲【直線向前的方向去戳】!!
《--》下面的 可拆的水管~當然要拆下來!!

專業的方法:【清人來處理】   咱估計花費500~1000元!!
【1】拆下面的水管
【2】高壓水柱 去沖!!

ps: 一般【如果是要清洗】《---》是要  換下面【一種鐵制彎管】。。那種就是【不可拆換式的】~   凹個5次【鐵皮管就會漏水】。。《--》所以用那種方式~ 每清洗一次【就需要準備一個~ 鐵制彎管】 》《

18歲以下~禁止【長時間】觀看
我自己吐了一點 》《

ps:上次吐的更凶的是~【清潔 我們這裡公寓的  一樓外面的水塔外面】【有4陀狗大便】~
那裡是密閉空間~當touching  the dogs‘ feces~不到半秒鐘【我就吐出來了】  《--》。。。。所以建議儘量少養狗。。。更建議【不要帶狗出門大便】或【放狗 自行出去大便】。。實在是沒有公德心!!

ps:  feces 糞便
糞便
http://www.iciba.com/%E7%B2%AA%E4%BE%BF/
feces[美] [ˈfisiz]
http://www.iciba.com/feces/7ee47d84dcef998a4130a4e6127b507c/

楼主:
拆下來的水管  【可拆下來清洗的ㄇ型水管】
根据那位親戚說~ 這種【ㄇ型水管】是【只有一種規格而已】《--》所以它是可調節的~ 依照我的淺見。。
【就是】【這個產品分3節來看的話】。。。就是【第一節】與【第3節】~如果多出來的部份【施工者~需要使用專業的[水管裁切工具]約500元  或~普通鋸子鋸掉】~以使長度符合【實際的需求】!!

ㄇ型水管 (1)。jpg
使用這種的【通常是 出水孔在【牆壁上面】】
大概每半年 或3個月【如果塞住 或有惡臭~就要拆下來洗】~   因為【ㄇ型水管】【一定是有積水】《--》聽說積水~是防止【水溝的空氣或蟑螂 到廁所】!!

ps:還有一種是 【s型的 可拆換水管】。。。出水孔在地板~ 小套房很常見!!

ps:附上【一張】免痔的蓮蓬頭的照片。。。安裝在左邊的【熱水供應出口】。。
冬天可使用熱水來清洗xx!!

网友A:
曾經清過公司的女更衣室洗手台阻塞的排水孔
當時是塞到幾乎完全不會通
S彎管一拆開來,流出來的水,
顏色跟外面的水溝一樣黑,味道是臭到差一點當場吐出來
所以清理S彎管的人,基本上都要先有相當的心理準備

网友:
不對阿!~~那個洗屁股只接熱水用久了不燙死ㄚ....

网友B:
那些拿夾子夾毛髮.看起來好相是axn節目的片段
那個您說的免痔漣蓬頭.我是不知道他正確名稱.
也幫人裝了好幾個.但拿這麼強的水注沖肛門.會不會以後變鋼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經清過公司的女更衣室洗手台阻塞的排水孔
當時是塞到幾乎完全不會通
S彎管一拆開來,流出來的水,

咱 清理這個白色管子也是【裏面也是黑的】~也是臭水溝的味道!!

ps1:如果是【有 雞蛋那種  N【氮氣】味道的惡臭~應該是NO2】與鼻子開始過敏的話。。。 一定要馬上清理!!
否則如果家裡小孩~ 一直打噴嚏的話~   也是會有【過敏性鼻炎   的癥狀】或     更嚴重的是【打一個打噴嚏】~鼻子粘膜受傷了~ 就出現感冒【流鼻水】的癥狀 ~  這種癥狀【不清掉這種 發黴味的阻塞~只吃醫生開的藥品【抗生素】是無法 根除了】   !!

講個笑話~ 有些長輩~還在等待【感冒2星期之後~  會產生免疫抗體】。。。因為是醫生或是免疫科學家說的!!
結果聽到  老人家【咳嗽已經不是~ 咳嗽到喉嚨】~而是到【去了胸部~也就是俗稱的【支氣管炎】 】!!

ps2:咱是到 長輩家裡去住~
本來想拍【黑色水溝水】那種粘稠物之特寫的。。。但是怕【這種 會分解蛋白質的細菌】沾到我的  canon相機  或相機皮套~   會產生異味~所以就沒有拍照了!!
ps:聽說 peniciilin 就是這種黴菌 提煉出來來~   黴菌細菌有數百種之多~  這種黴菌【是最後的 優勢菌種】。。。
如果不清掉。。它永遠是【裏面的 王者菌  king of bacteria  或 king of fung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些拿夾子夾毛髮.看起來好相是axn節目的片段
那個您說的免痔漣蓬頭.我是不知道他正確名稱.
也幫人裝了好 ...

這種洗屁屁蓮蓬頭會不會很貴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種洗屁屁蓮蓬頭會不會很貴阿?

很便宜約$250.要有裝加壓馬達.小心菊花不保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便宜約$250.要有裝加壓馬達.小心菊花不保喔~~

如果要有溫水.....那就得在冷熱水管接三通在接蓮蓬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有溫水.....那就得在冷熱水管接三通在接蓮蓬囉?

不能這樣裝耶.這樣溫度不能控製.要喜歡這種水柱衝的話.把那把手裝在蓮蓬頭
那個我都是幫人裝在乾溼分離的浴室.讓使用者來沖洗浴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這樣裝耶.這樣溫度不能控製.要喜歡這種水柱衝的話.把那把手裝在蓮蓬頭
那個我都是幫人裝在乾溼分離的 ...

要熱水還挺麻煩的喔......可以轉接在單槍龍頭嘛

最近的熱水洗臉盆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熱水還挺麻煩的喔......可以轉接在單槍龍頭嘛

最近的熱水洗臉盆有..

你可以改在單槍蓮澎頭出水口.變兩條管子吊兩邊.當雙槍俠喔
到水電材料行買一種3通.一邊是有螺帽.兩邊是螺牙.那個名稱我忘了怎麼說.到是可以跟材料行說你要鎖在三角凡爾上面那一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在單槍蓮澎頭出水口.變兩條管子吊兩邊.當雙槍俠喔
到水電材料行買一種3通.一邊是有螺帽.兩邊是螺 ...

從蓮蓬頭就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洗屁屁蓮蓬頭會不會很貴阿?

這種~洗屁屁蓮蓬頭
大潤發【139~149元】。。【水量有點小】~可以買來備用!!
ps:雖然水量很小~但是這種[綠色按鍵]不容易壞掉!!
ps:【免你痔水管】長度都很短~ 【咱目視   應該都是 1.2M】

ps:
我家的洗手台~ 上次把【出水孔】的一個【金屬蓋子】去除掉~也是在使用約4年以後~【發出惡臭】之後~
咱拆下蓋子以後~才把堆積的【頭髮與黴菌污垢清除乾淨】!!
俺到五金行 【買一個20元的 有5mm直徑之洞的不鏽鋼蓋子】~    ~長頭髮 比較不易或難以【掉入】^-^
如此應該是~最簡單最省錢的方式【花費20元】

ps:洗手臺的阻塞清洗~ 應該就這兩種了~  如果其他的清洗方式 或DIY水管材料!! 請告知或另開帖子來做教學 !!
祝福大家 廁所~洗手臺清洗之後3個月左右~     【永遠乾乾淨淨】無黴菌的臭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從蓮蓬頭就太遠了...

是單槍出水口那喔.不是蓮蓬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單槍出水口那喔.不是蓮蓬頭

我知道....我是說從洗澡蓮蓬那當來源太遠了..

网友:
似乎洗屁屁不會很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我是說從洗澡蓮蓬那當來源太遠了..

那離臉盆近嗎?
如果很近.又是混合型.可以考慮換臉盆龍頭有蓮盆頭型的.就可以安裝囉.只是這樣好巷花費高好.....多
補充一下.這樣還是不方便.因要洗屁屁還要站起來開臉盆龍頭.調溫度後才能沖到理想水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洗屁屁蓮蓬頭
大潤發【139~149元】。。【水量有點小】~可以買來備用!!
ps:雖然水量很小~但是這種[ ...

bglmlm 大.您朋友家的臉盆是隆x牌嗎.該換了喔.都龜裂到這樣了.改天有尖銳物敲到會破裂傷及人體

网友D:
我覺得不只是水管該清洗....
整間浴室都該好好清潔一下了.....
磁磚發霉的程度有點誇張.....
天花板應該也到處是黴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不只是水管該清洗....
整間浴室都該好好清潔一下了.....
磁磚發霉的程度有點誇張.....

其實咱的標準比較低。。。因為一個人住~並沒有經常打掃。。所以只要鼻子沒有過敏。。一點黴菌味~咱是不管的!!
如果 有做過【微生物實驗的就知道了】或是  曾經衣服洗了~掉在地板沒晾乾。。。。。  【黴菌味  3天~就相當濃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lmlm 大.您朋友家的臉盆是隆x牌嗎.該換了喔.都龜裂到這樣了.改天有尖銳物敲到會破裂傷及人體 ...

他們是否要請人來更換 廁所的設備~ 咱並沒有【建議的權力】或發言權!!
這完全要看【消費者的選擇】。。。《--》 有些人比較有錢或  ~3年到6年換一次~   有些人30年【換一次】。。。而這個帖子的立場【基本上   是DIY介紹與清理那些 因為頭髮而產生的堆積物】~
2000~3000元的洗手臺【入水孔會堆積】。。。。。20萬洗手臺【入水孔也是會堆積】。。。。。
堆積阻塞之後~就要想辦法清理乾淨即可~   而非整個拆除陶瓷臉盆 而 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離臉盆近嗎?
如果很近.又是混合型.可以考慮換臉盆龍頭有蓮盆頭型的.就可以安裝囉.只是這樣好巷花費高好 ...

近~~~對厚....就是跟洗澡的一樣可以接蓮蓬頭的

可是龍頭很貴..

网友E:
我都是用通樂那種清潔劑倒進去,再倒一杯熱水進去
廁所關了出去玩
回來再戴口罩進去沖水就搞定
通樂會溶解頭髮產生氨氣,要注意通風或是先出門暫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通樂那種清潔劑倒進去,再倒一杯熱水進去
廁所關了出去玩
回來再戴口罩進去沖水就搞定

使用【通樂】應該也是一種好用的方法!!不過咱還沒試過~
這種產品【賣了十幾年了】應該有 它專門的消費使用者…………^-^

网友(2012-06-19):
通樂很好用我都用來清暗管裡面的汙垢淤泥.用來清洗臉盆落水管有點太浪費  樓主換裝p管跟落水頭處使用是夕力康還是熱溶膠..久囉可能還是會漏水  使用止水帶(貼布西路)比較好或是更換一個臉盆落水頭然後纏止水帶(水電材料行買大約90-120就有囉)
小弟是做水電的 一般家庭維修.改建 or室內裝潢.透天那一種很久沒做囉 因為太操囉

网友(2012-08-10):
九成以上都是因為頭髮造成的。照片拍得真寫實,還好沒吃太飽。讚啦。

网友:
這真的是很錯誤的作法啊!!!

网友:
ps:洗手臺的阻塞清洗~ 應該就這兩種了~  如果其他的清洗方式 或DIY水管材料!! 請告知或另開帖子來做教學 !!
祝福大家 廁所~洗手臺清洗之後3個月左右~     【永遠乾乾淨淨】無黴菌的臭味!!

關於這類的維修   小弟也來分享一下另一個方法  比較簡單  也不用去挖那些@~&^*&*(
其實若是浴室洗臉台 嚴重的 可以試試看  滾開水
照片中P管的材質是可以耐得住一陣子的  但這是針對比較嚴重的
因為上述照片中的東西 其實滾開水都可以溶解的
使用方式  可以先準備一壺滾開水   直接冲進排水管半壺   觀察排水的順暢度  以及下面P管的溫度
若手摸P管感覺溫度太高  且排水順暢度不佳  可以開冷水已降低溫度  避免P管及PARKIN變質
日常維護  其實只要開熱水(不開冷水)讓他冲  熱水水溫大約60~70度  已經夠溶解那些汙垢
不過上述方式  不是用流理台的水槽  因為他的配件及排水軟管均不耐溫
還是可以這樣做  只是要非常小心
流理臺排水我都是裝一盆熱水去冲  我的水槽是有裝鐵胃 所以菜渣油脂都多  不過我用這樣維護
排水一直沒有任何問題
其實市面上如通樂燈水管疏通劑  均含強鹼及鈉  使用中產生的熱度遠大於滾開水
所以這方法我個人覺得沒甚麼問題的  而且這方法不用錢也環保許多
所以分享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