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2N2222A

楼主(2011-11-08):
請問大大們2N2222A可否有代用型號?
thx!!!

网友:
2N2222A 粉好買又便宜.

网友:
你是用在那裡?
是2N2222A,或者是PN2222A?
若是用2N2222A,而不好買,在許多的場合,可以用2SC1384代替,2SC1384較好買.

2N2222A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tronics/mXyzzyw.pdf

2SC1384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nic/SJC00104CED.pdf

PN2222A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ductor/DS013056.PDF

网友:
可以用S8050代换。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們提供的資料...